PIC16F627 死掉 求助大神

楼主(2013-07-05):
PORTA接LED,总中断容许关,中断程序没注释,初始化直接开LED都没反应。中断程序注释掉while()就可以跑起来, 是哪里出错了。。哪位大神帮忙下,谢谢!!
void main(void)
{
    TRISA=0B00010000;
    PORTA=0x00;  // PORTA=0xFF;
............
    while(1)
    {
        RA1=!RA1;
        delay1mS(100);
................
//中断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中断允许设置子程序
void fun_intset()
{
    PORTB=PORTB;
    RBIF=0;
    RBIE=0; //RB端口中断允许
  TMR1IF=0;
  TMR1IE=0;//Tiemr1中断允许
  GIE=0;
}

楼主:
求助如何结贴

网友A:
while()内的程序有问题,你的delay1mS(100)这样是100毫秒,即0.1秒,是个很长的时间。延时那么长的时间可能有问题。

结贴的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1.把你的程序,切换到输入法英文状态再写一遍
2.时钟,配置字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