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拜师学习单片机

楼主(2013-07-05):
我现在看到一款一次性写入的单片机,型号是LQ86F02,厂家是芯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很想学,看了很多资料,命令之类的都懂。但真实写程序的时候,格式要如何确定?
如果,我要求此芯片的1脚(PA0)能点亮一个LED。2脚(PA1)能让一个LED一闪一闪的,闪烁频率是1Hz。
这个程序要如何写?

网友A:
命令都懂了,怎么还不会写?找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都懂了,怎么还不会写?找点例程。

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写头文件。命令虽然懂了,但是也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师傅们指导,真的不知道如何才好。能不能来点程序给我看看?

网友A:
我也没有。没用过这款单片机,可以买本书,书上应该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没用过这款单片机,可以买本书,书上应该有例子。

好的。对了,你目前学的是什么程序?介绍一下可以吗?

网友A:
我用过51,PIC,AVR,现在搞Cortex 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51,PIC,AVR,现在搞Cortex M0

太羡慕你了,懂那么多。我之前也想学PIC,但感觉PIC成本太高。所以就没有继续学。请问一下,据你所知,一次性写入的单片机,最低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B:
一次性写入的MCU最便宜的可以到3~4毛钱,但不适合初学。综合学习成本可能会要三、五百块才能开始玩。
综合成本比较低的是:国产的STC系列的51 -- 连快递费估计花三、四十块钱就可以玩了。
                    ARM-M3/M0也不贵,但需要弄到厂家派的免费Demo板(比如新唐、ST、Philips、GigaDevice、...,有很多推广机会),否则需要一百块钱上下,才可以简单玩玩,完整点也要好几百块。以上都是默认你拥有一台PC机的。
                    其他也有不少厂家可以弄到免费的Demo板,不过国内应用面不广,就不推荐了

网友B:
哦,PIC的学习成本也不算高嘛,简版的烧录器也就40块钱,Flash的MCU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写入的MCU最便宜的可以到3~4毛钱,但不适合初学。综合学习成本可能会要三、五百块才能开始玩。
综合 ...

最便宜的3-4毛钱?在哪里买?你有没有厂家资料或者是IC型号资料?因为我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做一些低端的控制电路。价格越低越好!

网友B:
看批量的。如果批量有100K/Month,湾湾好多厂追你屁股后要给你做,做掩模的可以便宜到只要几分钱软妹币。
珠海的,有¥0.35的OTP片子,批量小了拿不到这个价。
          如果只有几十个,还是买老妖的STC吧,块把钱一片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批量的。如果批量有100K/Month,湾湾好多厂追你屁股后要给你做,做掩模的可以便宜到只要几分钱软妹币。
...

谢谢回复,我很想试试,有没有具体的型号看一下?0.35元/个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哈哈,只记住了价钱,其他都记不起来了,珠海的,好像是开始是做音响芯片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只记住了价钱,其他都记不起来了,珠海的,好像是开始是做音响芯片的。 ...

主要是我们有些客户,只要求单价低,走量的产品。所以我才想找最低的芯片

网友C:
请问有什么下载器可以下载90考的HEX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什么下载器可以下载90考的HEX问件

没有噢。

网友D:
学单片机是要自己动手的.光问是不行的哦, LZ加油!

网友E:
单片机就是多做点项目

网友F:
18、19楼正解

网友G(2013-09-09):
楼主用国产晟矽微的单片机也很便宜,按斤称,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与例程,稿不定的工程师还可以上门服务哦.

网友H:
多动手,多思考,多找例程就OK了。

楼主(2014-06-13):
搞这个东西,我连续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才算把骨头啃完,没有师傅带,真的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