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预处理命令

楼主(2013-07-05):
谁有详细的STM32 的预处理命令?

比如 #pragma section 这个命令可以用吗?怎么用?可以把变量直接定义到外部SRAM中吗?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楼主:
RENESAS系列处理器可以在软件中给特定的地址设置段名,然后用#pragma section来将数据或代码定位到这个特定的段中,不知道这个命令怎么用在STM32上用

网友B:
和处理器无关。
__attribute__ (( section("..."))),当然这个section必须被加载到外部sram。
问一下,定义到外部sram,有什么意义,速度还没内部快。
一般有cache的处理器用的比较多,比如linux内核的.data..read_mostly段。

网友C:
#pragma section,这应该不是stm32的预处理命令,而是编译器上的。可用它创建一个section。

我一般使用__attribute__关键字:
int 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 (".sram"))) = 0xFF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处理器无关。
__attribute__ (( section("..."))),当然这个section必须被加载到外部sram。
问一下,定义 ...

因为处理的数据量太大,有几十K,内存不够用。虽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实现对SRAM的写入和读出,但因为原程序用的是这个命令,移植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agma section,这应该不是stm32的预处理命令,而是编译器上的。可用它创建一个section。

我一般使用__ ...

int 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 (".sram"))) = 0xFFFFFFFF;

在使用以上语句之前需要先定义“.sram” 吗?0xFFFFFFFF是否就是SRAM上分配的地址呢?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t 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 (".sram"))) = 0xFFFFFFFF;

在使用以上语句之前需要先定义“.sram”  ...

.sram,是外部SRAM的段名称,这个应该是要先预定义的!
0xFFFFFFFF,是赋给dta的初始值而已

网友E:
预处理和编译器有关,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