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能否S-->G导电(体二极管是可以导电,内部呢)

楼主(2013-07-05):
各位大侠,
   今天看一个电路,一个一直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终于出现了。NMOS能否S-->G导电(体二极管是可以导电,内部呢)?
   分析NMOS的结构S到G应该是可以导电的,因为VGS开启时,有导电沟道的形成。
   谢谢啊!
  具体看附件,最后一个NMOS的方向,如果用体二极管导电,那将是很大的损耗啊,我分析其S-->G在导电。

楼主:
这是一个大功率的单片开关电源,LTC的,能大功率输出。若最后一个MOS用体二极管导电,那损耗将是巨大的,因为输出功率很大。

网友A:
可以。
拿一支功率MOS管,指针式万用表量量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拿一支功率MOS管,指针式万用表量量就知道。

多谢大侠,
   那这样貌似也可以利用其反向导电,反向亦能过大电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那这样貌似也可以利用其反向导电,反向亦能过大电流了。

可以。

网友B:
楼主能否说下你说的“导电”是啥意思,是指电流流向吗?本身的对MOS管就不太理解,看了下面的回答,感觉不太明白。G和S之间有PN结应该是单向导通吧,怎么能反向过大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说下你说的“导电”是啥意思,是指电流流向吗?本身的对MOS管就不太理解,看了下面的回答,感觉不 ...

楼主“不慎”将D写成G。
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他说“体二极管是可以导电,内部呢”“如果用体二极管导电,那将是很大的损耗啊”,所以判断是楼主“不慎”,本意是源极到漏极是否可以通过电流。
至于你,则需要知道:对MOS管,G与S之间并无PN结,而是一层绝缘物,目前是氧化物,二氧化硅。
MOS管的字母O,是氧化物的缩写。

网友B:
知道了,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