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提示-mfpu=softfpa无法识别

楼主(2013-07-05):
在用arm-linux-gcc编译的时候出现提示 as:-mfpu=softfpa无法识别的选项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1.  没有 -mfpu 选项。
2.  -mfpu 参数不正确。

除了看编译器的文档没其它的办法。

网友B:
如果你没打错字母的话,只能换gcc的版本,或者去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