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在电脑不进行操作的情况下通过USB得到电脑的IP地址来显示

楼主(2013-07-05):
不需要在电脑装任何驱动和软件,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任何一台电脑使用直接得到IP地址显示。
希望大家能提供下思路参考。

网友A:
不需要在电脑装任何驱动和软件 是不可能的, 但可从USB在没有人干预下装驱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如果不提前预装也可以,只要在任何一台电脑上插上自动安装得到也可以,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