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求救

楼主(2013-07-05):
之前做过一款使用SIM900做的透明传输模块,使用环境:设备放入钢制容器(圆柱形),只有封口处使用树脂材料,不能有任何引线引出,怎么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
圆柱直径多少?树脂封口长度(树脂圆柱的高)多少?目前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直径多少?树脂封口长度(树脂圆柱的高)多少?目前的天线是什么样的? ...

圆柱直径大概10cm,树脂封口的高度一厘米吧,用过PCB做的天线,也试过用硬铁丝缠绕封在里面,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B:
用其他方法(超声波、红外)传出来,再转GS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圆柱直径大概10cm,树脂封口的高度一厘米吧,用过PCB做的天线,也试过用硬铁丝缠绕封在里面,效果都不是 ...

圆柱直径大概10cm,树脂封口的高度一厘米,天线摆在这个区域应该还好啊

网友C:
这么大面积还不够?

网友D:
如果要提供通信质量的,建议用GU900D,因为我把这俩个做了个信号测试,GU900D比SIM900的信号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