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Y7C68013传输时间问题

楼主(2013-07-05):
最近使用CY7C68013时用了GPIF功能,其中涉及到IO读写和MEM读写四种模式,MEM读写还好,时间要求不高,但是IO读写次频繁,IO读写感觉时间很长,后来做了个实验,多次读写取平均值验证,结果发现每次IO读居然要1ms,而写则要0.5ms左右,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晶振神马的是24MHz啊,固件也就几条语句而已,不至于这么慢吧。是我固件问题吗?还是VC程序问题,新手不大懂,哪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正常。51内核快不起来,加上KEIL也很烂。要想USB整体速度快,不能用5参与通讯,也不能是GPIF,要采用slave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正常。51内核快不起来,加上KEIL也很烂。要想USB整体速度快,不能用5参与通讯,也不能是GPIF,要采用 ...

但是应该不至于这么慢的吧,ms级的IO读写,我个人想着是不是和VC上位机的有关系?cyUSB说明文档里面没有清楚描述这一点,做的系统对于时间要求比较高,这样子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