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VRB1205ZP-6WR2直接给单片机供电有无问题

楼主(2013-07-05):
最近要做个产品,工业上用的。需要5V供电,输入电压是开关电源15V,然后通过VRB1205ZP-6WR2输出5V,直接供给单片机、数码管和一些数字芯片等,VRB1205ZP-6WR2就只是输入和输出端分别并联一个10uf电容,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有缺陷?纹波大不大?手头也没设备测量。
以前都是通过7805线性稳压后才给芯片用的,所以在此发帖提问

楼主:
并且我现在想增加掉电往EEPROM存储数据功能,打算在VRB1205ZP-6WR2后面并接一个2200uf的大电容,这样掉电的时候单片机有足够的时间写EEPROM。但是我看VRB1205ZP-6WR2手册上说并接的电容不要超过容性负载,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
主要需要查一查单片机本身消耗的功率   正常情况下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木事情的吧,看论坛有人测过了。

网友C:
1、如果对纹波要求比较高,输出端的电容可以加大一点,数值不超过最大容性负载值就可以;
2、如果想要增加掉电保持时间,在输入端加大电容,具体值要看保持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D:
微处理器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网友E(2013-08-11):
外围电路还是应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