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如何一次性将选中的器件由顶层移到底层?

楼主(2013-07-05):
如题?
单个的会操作,因为需要操作的元器件比较多,所以想请教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搜索和软件自带help文档

1、PCB FILTER面板 →  输入"IsComponent" 选中全部元件封装;(根据自己需求 ...

多谢楼主指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做到了,衷心的表示感谢!

网友B:
protel序列软件是是按着L键,用鼠标选中他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序列软件是是按着L键,用鼠标选中他就可以啦

按住L选中器件进入的是层的开闭设置啊,并不能更改器件的所在层吧?还请楼主赐教

网友B:
是先用鼠标点中它,然后在按L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先用鼠标点中它,然后在按L键。

还是不懂,选中了按“L”,弹出如下对话框,再怎么设置才能使选中的顶层的器件变到底层呢?还请楼主指点啊

网友C:
按住左键,然后点“L”,(选中器件后,左键不要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选中了按“L”,弹出如下对话框,再怎么设置才能使选中的顶层的器件变到底层呢?还请楼主指点啊 ...

鼠标左键点中了不要放鼠标,再按L键,不知楼主的软件是否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左键点中了不要放鼠标,再按L键,不知楼主的软件是否是这样。

多谢楼主,是这样的,我想知道这些操作是怎么一步一步掌握的呢?还望楼主授之以渔,感激不尽啊

网友D:
按L键确实很方便

网友E:
PADS的LAYOUT可以全选在CTRL+F,不知道全选后,让不让你设置属性,来实现元件层的切换,估计可以!

网友F:
AD中选中要切换层的器件,然后按下快捷键L

网友(2017-02-05):
引用 网友B:
鼠标左键点中了不要放鼠标,再按L键,不知楼主的软件是否是这样。

厉害,我学会了

网友G:
按住shift选中你要改的,然后鼠标左键你选中部分拖动按L就ok

网友H:
allegro 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I(2017-03-08):
学习了,用了几年的PROTEL既然还有这么多实用的东西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