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FT的引脚OD输出控制P沟道栅极可靠吗?

楼主(2013-07-05):
原来用si2301,直接用推完输出串一个220欧电阻控制栅极,就可以开关5V
但是这次买的si2301貌似和上一批不一样,打开没问题,但是完全关不上
于是把输出改成OD了,然后用100K电阻上拉到5V,这样就可以开关5V了
用的引脚手册上带FT,兼容5V,不知这样用是否可靠,是否还需要串个1K电阻
求教了,谢谢

网友A:
P沟道,如何关?3.3V关5V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关不了的吧。使用OD才是正常的思路。
可以串个小电阻(输出与Gate之间),如果5V电路是功率电路的话

网友B:
感觉这样设计不可靠   楼主   最好先熟悉一下MOS管的特性再说

网友B:
使用MOS管控制   这一块    个人觉得难度  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B:
顶一个    希望你能搞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