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 有必要买个逻辑分析仪么

楼主(2013-07-05):
如题 有必要去淘宝买一个500下的逻辑分析仪么

在玩单片机

网友A:
分析仪好像不是必要的,但是示波器我觉得可以有一个

非常赞同!示波器很重要。另:低端逻辑分析仪TB大约100多。

网友B:
没必要,没有也能玩单片机。
当然,如果有一个,可能学习各种协议时更方便一些

网友C:
ZLG有款虚拟逻辑分析仪,几百块,学习协议很快的

网友D:
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义不大。

:lol 了解了 原先看着淘宝的一款山寨380块 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义不大。

那一般情况下示波器够用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情况下示波器够用了是吧

普通示波器的意义也不大,存储示波器有一定用处,但好用的没便宜的。其实,这些仪器甚至开发机之类都不是必须,必须的仅仅是万用表。

万用表不必说了,示波器也很重要,2K可买到不错的双综了。
我做CCD/CMOS图像之类的,示波器是必须的,万用表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示波器的意义也不大,存储示波器有一定用处,但好用的没便宜的。其实,这些仪器甚至开发机之类都不是 ...

万用表我买了个胜利的80块的数字式的 但是貌似有时候要指针式的
示波器都不是必要的。。 我感觉很有用 出问题了可以看看

网友E:
搞单片机,我用得最多的是电脑加人脑,这两样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单片机,我用得最多的是电脑加人脑,这两样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

这两样我也都在用 哈哈

网友F:
逻辑分析仪可以深度的了解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和单片机中的一些协议!有助于深度学习、也比较容易学懂!不过吧!买台示波器就够了。多找资料、多看语法、这一个实现相同动作的程序可以用好几种无法来写

没必要。深度了解,只有自己猛看资料,才能深度了解

网友G:
你该想想,若干年前,群里的前辈什么也没,照样功底那么扎实。。。

网友H:
万用表是必须的,最好有示波器,电脑开发工具是必须的,其它的设备低频应用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该想想,若干年前,群里的前辈什么也没,照样功底那么扎实。。。

都是大神一样的人物呀

网友I:
逻辑分析仪有便宜的啊,就三四十快,淘宝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逻辑分析仪有便宜的啊,就三四十快,淘宝上有

嗯 我看到了 其实我是在想有没有必要 看了这么多前辈的话 感觉可有可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 我看到了 其实我是在想有没有必要 看了这么多前辈的话 感觉可有可无了 ...

这个是应用的不同方面,逻辑分析对于总线分析那是独门利器,示波器就做不到。
我认为是两个都要有,就是示波器比较贵,

网友J:
万用表要有的,示波器看需求,逻辑分析仪一般是钱多了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