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Rds(on)

楼主(2013-07-05):
Datensheet上 有温度20度 Rdson为5毫欧。我想知道室温为30度,Mos管为40度时候的Rdson,我该怎么计算得出来呢?Datensheet上的温度20,具体是指室温还是Mos管当时的温度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芯片?不知道芯片怎么算

楼主:
追问以下,如果Rdson的Datesheet上的温度是指实际Mos管的发热时的测量温度,我应该测量具体Mos管的什么部位呢。这个温度值如何通过计算预先得知呢,也就是说在设计阶段,也就是硬件没有安装的时候,就可以知道Rdson的值呢。我觉得大概可以通过功来换算成发热量,但是如何由发热量来估计实物的温度啊。

楼主:
付图一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付图一张

Tj指结温,即管芯硅片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问以下,如果Rdson的Datesheet上的温度是指实际Mos管的发热时的测量温度,我应该测量具体Mos管的什么部位 ...

这个与你的散热器有关。
管芯到外壳的热阻在datasheet已经给出,外壳到空气的热阻(包括绝缘垫片等等)热阻由你设计决定。

楼主:
Tj的温度是不是由外壳的温度加上管芯硅片升高的温度呢,比如我测得外壳为20度,硅片计算得出升高五度,那这个时候Tj就是25度?
用这个公式Tc =Tj - P*Rjc ?

参见 http://www.baike.com/wiki/%E7%83%AD%E9%98%BB

网友C(2018-10-27):
规格书上都是有图表参考的啊

网友D:
上面都有符号的。。。

这玩意得先学会看手册的符号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