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MOS管

楼主(2013-07-05):
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导通?和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坏掉?

网友A:
一般来说,MOS损坏多为引脚间击穿短路,你只需要测三个引脚间有没有短路就可以了,没有短路的基本上就是好的

网友B:
有专门测量的仪器 一般原装货都没有问题 翻新拆机料不良率高

网友C:
软击穿是很难测出来的,要加电测

网友D:
测试时、最好用模拟表高阻档。R≮10K…因置内电池在9~15V、测试时(N道而言)黑笔接2脚、<即外壳散热片、漏极>红笔接3脚
、<即源极>用手指碰触1脚、<即栅极>和2脚、致时表有读数…再将手指碰触1和3脚、表头指示为无穷大…
就完成了开、关状态!…哈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