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 3.3V电平双向转换IC?

楼主(2013-07-05):
感谢您的关注!
我想让5V单片机的部分I/O兼容3.3V电平(比如接3.3V的I2C器件)。打算使用 SN74LVC4245A,但它只能设定一个方向(如图),举个例子,DIR=1,则8个接口都只能5V转3.3V,而不能3.3V转5V。但对于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的I2C器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怎么办呢?有没有输入和输出分开控制的电平转换IC?难道我要用两片SN74LVC4245A(一片DIR=0,另一片DIR=1)来实现?

网友A:
其实无方向控制的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的

网友B:
楼主说的芯片,用单片机控制下DIR的电平,不就可以双向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无方向控制的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的

太感谢了!!我查查这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芯片,用单片机控制下DIR的电平,不就可以双向转换了?

用单片机控制DIR是可以,但是不能同一时间双向传输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DIR是可以,但是不能同一时间双向传输吧?

额,你要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啊,那还是用双向的电平转换芯片吧,也贵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要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啊,那还是用双向的电平转换芯片吧,也贵不多少 ...

对啊,比如两路信号CLK(OUT)和DATA(IN),总不能在传DATA时停掉CL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无方向控制的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的

还有其他的么?这个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么?这个有点贵。。。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TI,ADI这些大厂的东西是比较贵了

网友C:
用两片不就可以

网友D:
ADG3308这个芯片可以啊

网友E:
是有专门的IIC电平转换芯片的,比如SGM4551,价格比ADI/TI之类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片不就可以

用两片是可以啊,就是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TI,ADI这些大厂的东西是比较贵了

。。。是有点强人所难。感谢您!

网友F:
 单个的 74LVC1T45  体积小  控制方便实用,推荐。

网友F:
要几个IO用几片。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不像4245那样浪费不要的方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几个IO用几片。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不像4245那样浪费不要的方向口

哈哈,谢谢啦!这个芯片好可爱o(∩_∩)o

网友G:
哈哈,谢谢啦!这个芯片好可爱o(∩_∩)o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G3308这个芯片可以啊

谢谢!这个芯片很合适,除了价格上贵得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专门的IIC电平转换芯片的,比如SGM4551,价格比ADI/TI之类便宜多了

谢谢!但我不是专门用在I2C场合,是在寻找一款通用的电平转换IC。

网友H:
做个标记。74LVC1T45

网友E:
I2C的应用上,通信线上是需要加两个上拉电阻,实际这个应用就不仅仅限于只用在I2C上的。
另外也有数据线上不需加上拉电阻的,比如SGM4553

网友E:
I2C的应用上,通信线上是需要加两个上拉电阻,实际这个应用就不仅仅限于只用在I2C上的。
另外也有数据线上不需加上拉电阻的,比如SGM4553
由于公司市场策略,规格书都还不能公开发布出来

网友E:
应用电路就是下面的方式,VCCA的电压从1.65V~5.5V,VCC B的电压是2.3V~5.5V
,并且VCC A <=VCC B.

网友I:
速度不高的话,分立零件解决

网友J:
没有什么通用的一塌糊涂的芯片,只是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芯片就好了。

网友K:
用NMOS就可以了,便宜方便,附件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应用电路就是下面的方式,VCCA的电压从1.65V~5.5V,VCC B的电压是2.3V~5.5V
,并且VCC A  ...

这个什么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个什么价?

这颗芯片也就是1.5元以内

网友M(2015-08-18):
好用不?好用不?好用不?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查查这款芯片

上NXP官网,有很多解决方案,其中有个用两个FET搞定的,简单有效,非常巧妙的方法

网友O:
谢谢楼上几位了,真的是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P(2015-11-06):
NLSX3018芯片,无需方向控制,1.8V-3.3V,3.3V-5V,双向转换都可以实现。但不管高电压侧,还是低电压侧,驱动能力都只有100mA,应该可以通过加上来增强驱动能力。

淘宝单片售价在19元左右,1000片售价在10元左右。

网友Q(2015-12-16):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上几位了,真的是很不错的方法。

这个长时间使用, 稳定性方面如何,需不需要增加什么保护电路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这个长时间使用, 稳定性方面如何,需不需要增加什么保护电路的?

不需要加保护电路.
几乎不产生额外功耗,稳定性应该没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其实无方向控制的电平转换芯片很多的

学习了,以后就用这试试看了。

网友S(2018-01-23):
引用 网友E:
I2C的应用上,通信线上是需要加两个上拉电阻,实际这个应用就不仅仅限于只用在I2C上的。
另外也有数据线上 ...

有这个的规格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