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

楼主(2013-07-05):
     突然有个疑问,如果把PCB空余的部分都覆铜接地,这样电路会不会稳定点呢?

网友A:
应该不会。。猜的

网友B:
地线多了,或者是地线加粗,防止有电压差出现,所以电路应该是会稳定点

网友C:
应该抗干扰性会好些

网友D:
应该会的,回地块了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地线多了,或者是地线加粗,防止有电压差出现,所以电路应该是会稳定点
...

有压差 怎么还是稳定了呢 不是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压差 怎么还是稳定了呢 不是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么

防止压差:是比如说防止标准5V电压在波动时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压差 怎么还是稳定了呢 不是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么

意思是说,比如防止5V电压波动

网友F:
会的  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