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er4 输入捕获,不能中断,请教。。

楼主(2013-07-05):
请大家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用TIMER4的输入捕获去红外解码,中断服务函数中,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能成立,而,中断服务函数中

红色加粗部分的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4) != RESET)怎么都不成立,请教是哪里没初始化好,还是什么,
请大家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用TIMER4的输入捕获去红外解码,中断服务函数中,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能成立,而,中断服务函数中

红色加粗部分的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4) != RESET)怎么都不成立,请教是哪里没初始化好,还是什么,

先谢谢了。。

//红外遥控初始化
//设置IO以及定时器4的输入捕获
void Remot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ORTG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4 时钟使能

#if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B9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 //初始化GPIOB.9
#endi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 选择输入端 IC4映射到TI4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IC4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 TIM4,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4, ENABLE); //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4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4, ENABLE ); //使能定时器4
}
这是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u16TestCounter++ > 10)
{
//LED = !LED;
u16TestCounter = 0;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aa++;
if(RmtSta & 0x80) //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RmtSta &= ~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RmtSta & 0X0F) == 0X00)RmtSta |= 1 << 6; //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RmtSta & 0X0F) < 14)RmtSta++;
else
{
RmtSta &= ~(1 << 7); //清空引导标识
RmtSta &= 0XF0; //清空计数器
}
}
}
zz++;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4) != RESET)
{
ff++;
if(RDATA)//上升沿捕获
{
tt++;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4, 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TIM_SetCounter(TIM4, 0); //清空定时器值
RmtSta |= 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
else //下降沿捕获
{
dd++;
Dval = TIM_GetCapture4(TIM4); //读取CCR1也可以清CC1IF标志位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4, TIM_ICPolarity_Rising); //CC4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if(RmtSta & 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RmtSta & 0X80) //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Dval > 300 && Dval < 800) //560为标准值,560us
{
RmtRec <<= 1; //左移一位.
RmtRec |= 0; //接收到0
}
else if(Dval > 1400 && Dval < 1800)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RmtRec <<= 1; //左移一位.
RmtRec |= 1; //接收到1
}
else if(Dval > 2200 && Dval < 2600)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Rmt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RmtSta &= 0XF0; //清空计时器
}
}
else if(Dval > 4200 && Dval < 4700) //4500为标准值4.5ms
{
RmtSta |= 1 << 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RmtCnt = 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mtSta &= ~(1 << 4);
}
}
TIM_ClearFlag(TIM4,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4);
}

先谢谢了。。

网友A:
清除中断位   没有   ?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最后面。
TIM_ClearFlag(TIM4,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4);

网友B:
我也是新手,谢谢楼主,这段程序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C(2020-03-0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