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34--英译中版

楼主(2013-07-05):
小时候上学时的语文教材,里面有篇小文说:李白写好诗后,要读给老奶奶听,如果老奶奶听不懂,则要修改。。。。

受此启发,来个英译中。(本来都是些书本上的基本概念,纯属娱乐,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1,q-v特征

       描述电阻的电气特征用v和 i,描述电容自然选取q-v变量了,如果电容的电荷q(t)和电压v(t)在任何时刻t都在q-v平面上都是固定的曲线,则称为时不变电容,相应的曲线叫做电容的q-v特征。用方程可表示为f(v,q)=0. 如果从上面方程中解出的v是q的单值函数,即v=v'(q),我们讲这电容是电荷控制型的;同样道理,如果从上面方程中解出的q是电压v的单值函数,即q=q'(v),说明电容是电压控制型的。如果q'(v)可微,则根据链条规则可写出时不变电压控制型电容中的电流i的表达式为:
                                         i=C(v)*dv(t)/dt
上式中C(v)=dq'(v)/dv,并称为在工作点v处的小信号电容。

      对于理想的线性时不变平板电容,其电容C为常数,故q(t)=C*v(t),这就是线性时不变电容的q-v特征,是条斜率为C且通过原点的直线。小信号电容C(v)是等于C的常数。q-v和c-v关系图如下:

     如果在上面电容两极板间加入的是非线性铁电材料,则此时介电常数并非常数了,随电场强度改变而改变。此时,q-v曲线已不是直线了,小信号电容也是电压v的函数了,如下图所示:

如果电容的q-v特征随时间而改变,则叫时变电容,此时有:q(t)=C(t)*v(t).两边同时对时间t微分有:
                              i(t)=dq(t)/dt=C(t)dv(t)/dt+v(t)dC(t)/dt
和时不变电容表达式相比较可知,不但是用C(t)代替了C,式中还多了最后一项。

时变线性电容的q-v特征有一族直线构成,小信号电容也由一族水平直线组成。见下图:

更一般的情况--非线性时变电容--定义为一族时间相关的非线性q-v特征,即f(q,v,t)=0.

2,Φ-i特征。

电感的情况与上面电容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用Φ、i代替q、v即可。一般表达式为f(Φ,i,t)=0,具体略。

3,电阻、电容和电感变量之间的关系图

至此讨论的所有变量的之间隐含关系见下图:

网友A:
李白写好诗后,要读给老奶奶听

那是白居易。“老妪能解”。

楼主:
补偿说明:最后一个图很重要,可以揭示未知可能存在。

比如有人讲,电路基本元件有5中【R+L+C+V+I】,其实除了R+L+C,还存在第四种非线性元件,就是用图中的q和Φ定义的,其电路符号为:

这个东东是研究热门,HP等很多公司都在抓紧研究,很有可能会革命性地重新定义现代电子学,比如可取代DRAM/SRAM等。

路过打酱油,正式换成了xukun977的帽子。看起来好几个人,实际上就那一两个人在演戏。
这个,好像前些时新闻中有报导。

楼主:
可见,老外归纳总结的本领是很强的,人家看这图中三边都有元件与之对应,唯独这第四边没有,立马机警地预言第四种元件的存在。
HP等大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了这么多年,这在锅内是不可能的(最多3,5年必须见成果)。

网友B:
盗版酱油录
最后一个图还真的很不错呢

网友C:
第四种元件记得被称为忆阻吧 以前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