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7-05):
请教总线串联电容作用?

网友A:
还是信号反射的问题,125K的通讯速率比较高了,对线路的参数要求较高。

楼主:
大侠,这么晚 您还没睡觉?哈哈啊多谢了

网友A:
反射导致的信号幅值降低是反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相位偏移过大所致,电容的引入吸收了原始信号和反射信号,特别是因为位置的缘故对反射信号的吸收更大,其结果反而是增加了信号幅值。
增加这个电容不会对元件产生危害,但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使用适当的传输电缆和接插件。

大侠,线缆确实是质量 太差,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允许改动线缆
大侠,线缆确实是质量 太差,单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允许改动线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么晚 您还没睡觉?哈哈啊多谢了

我有个疑问就是,若是信号反射的话,一般来讲,在最后一个模块接 ...

你遇到的问题还与信号相位有关,所以电阻不能解决,关键还是传输导线和接插件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的反射信号和原始信号的相位不会差那么多。

楼主:
谢谢大侠,太晚了。您睡觉吧。太感谢您了。

网友B:
相位问题吗?有点不理解!
感觉还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我觉得,最后板子发送,第一块板子接收
这时候如果怀疑有反射的话
应该先用示波器检查电缆两端的电平
如果只是接收端电平变低了的话
应该调整接收端那个 120的电阻才对

网友D:
貌似有点懂,没研究过《高频电路通信》,不过感觉原理跟高中学的“波的干涉”相似,不过就是机械波跟电流波的区别,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