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关于小信号等效电路电流流向问题!两套教不一致

楼主(2013-07-05):
童诗白版的模电中的共基放电电路,其小信号等效电路如下图,其中Ib,Ic, Ie的电流流向如图所示:
而康华光版的模电中共基放电电路和小信号模型如下图所示,Ib,Ic, Ie的电流流向也清楚的画出了。
问题是:1.它们的流向怎么相反???是不是因为Re接法的影响?
        2.在以后画小信号等效电路时如何确定Ib,Ic, Ie的电流流向?

还有,上次的考研题谢谢各位的指导,看来本论坛高手如云,比问某些老师强太多了!

网友:
童的是示意,康的是实用的。

网友A:
电流方向可以随便定义。

网友B:
小信号的方向本来就可以随意标定的,只要遵守KCL就行了--即b和c电流同时进或同时出、e与其相反。

网友C:
1、电流方向虽然可以任意假设,可是假设对了,电流结果就是正值;假设错了,电流结果就是负值。
2、华中科大模电书共基放大电路基极电流Ib及集电极电流Ic方向都假设错了,电流计算结果就都是负值。
3、清华模电书所画的共基放大电路连交流信号的影子也看不到,所以电路本身就有问题。此外,清华书的Re电流Ie方向根本标错了。因为共基放大电路的信号定义是从发射极输入,所以Ie应该自右向左,而不是图中所示自左向右。
清华模电书共基放大电路的错误在于:Re本来与信号分流,尽管是微弱的分流作用,但是在清华模电书里,这种并联分流作用歪曲成了串联过境作用,并联变成了串联,整个儿颠倒了。

网友D:
第二次出现类似毛病——不求本质,只看形式
1. 几位老师已经指出了方向可以“随意而定”
2. 数图拼凑一起,必有矛盾的外表:或则自相矛盾,或则相互矛盾
3. 建议:既完整无割裂,又独立不混杂地截图描述问题
(这种混搭式描述问题,正面回复必然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方向可以随便定义。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的方向本来就可以随意标定的,只要遵守KCL就行了--即b和c电流同时进或同时出、e与其相反。
...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流方向虽然可以任意假设,可是假设对了,电流结果就是正值;假设错了,电流结果就是负值。
2、华中科 ...

(⊙o⊙)…,好复杂,管不了那么多啊

网友D(点评):
你可以不理会那段内容——如果还想保有足够清醒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次出现类似毛病——不求本质,只看形式
1. 几位老师已经指出了方向可以“随意而定”
2. 数图拼凑一起, ...

这图不是拼凑的,而分别是两套教材上讲共基电路所用的例子。不过你说的道理很对哦

网友D:
两本书4页图合成一个问题——在不能保证它们既完整又统一时——所造成的可能混乱,难道还不足以说是“拼凑”吗
咱只是斟酌用了“随意而定”一词,仅此而已不敢多讲,就是看出“不一致”的缘故
咱读书不多,可从来也没见过它们有何本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