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断电后电源持续时间太长

楼主(2013-07-06):
情况是这样,机器用5v适配器供电,5v用dcdc变出3v3,1v2,1v8。适配器断电,5v持续了好长时间才掉,大概3s以上不动作,导致后面的电源也没有掉电。换个适配器,则放电时间明显变短。正常的机器掉电时间大约0.5s,将这个认为有问题的适配器给正常的机器供电,掉电时间正常。现在就迷茫了,不能确定是那一块有问题。另外做了实验,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拔掉适配器跟机器的连接,马上掉到2v就无法再掉下去了。

楼主:
寻求解决思路。将正常板上跟5v相关的电容,还有dcdc都换到不正常板上,仍然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