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与LC滤波疑惑请教(LC串联)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侠,
   实际中用LC形成滤波,而LC也形成振荡。LC形成振荡的频率要高于其滤波的-3DB频率点。
   疑惑如下: 开关电源中后级用LC形成滤波,从而得到较稳定直流分量。这时不担心其引入的LC振荡?或者说LC振荡和LC滤波中根据电路应用不得已取LC滤波,或者说LC振荡的频段对应用不构成影响?
   很多电路中推荐位了减小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在其输入级再加一级LC形成滤波。
   十分感谢!

网友A:
顶一个!我也不懂

网友B:
建议看看电路分析教材,例如《电路分析基础_李瀚荪_第三版_中册》,或《简明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

网友C:
记得那篇神马模拟电路100问题里,这个坛子里有,说到LC滤波Q小为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师你好!大师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电路分析教材,例如《电路分析基础_李瀚荪_第三版_中册》,或《简明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 ...

感谢大神,
   真心希望能简单提示几句,然后我去补习教材。近来遇到电路想到这个疑惑。谢谢maychang老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那篇神马模拟电路100问题里,这个坛子里有,说到LC滤波Q小为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大神,
  找到了。以前看到别人发得《模拟电路设计100条圣经》,第12条:用LC滤波器对电源滤波将会增加电源在滤波器谐振频率点上的噪声,通过选择低Q的电感可以克服这一问题。
  个人看来实际上类似RLC电路,加大R,从而减小Q值,使谐振频率处快速衰减。
  看来谐振和滤波都存在,根据实际的应用来设计电路了。
   谢谢啊!

网友D(2014-04-27):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电路分析教材,例如《电路分析基础_李瀚荪_第三版_中册》,或《简明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 ...

这种说了等于没说

LC的幅频特性的确有一个上翘尖峰,但接上负载后,Q值就会变小;另外一个电源里面电容都较大,谐振点频率较低,只要电源上的纹波一在那个频率点就行

网友E:
不要背这些所谓的100问,100条规则的,不但没效果,还可能有反作用。
比如电流模电源,顺着电感往里看,像个横流源,也就是说LC总体效果,是1阶电路,根本不会震荡。

今天你疯了吗?

网友F:
LC滤波有多种形式,可以组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滤波形式,不是都能使得输出电压平滑的,而LC谐振可以看成是LC滤波的特例。
在传输通道上:
1、如果串联L、并联C,则为低通,例如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就能滤除有一定频率的纹波,使输出平滑。
2、如果串联C,并联L,则为高通,例如音箱里的高音扬声器的分频器,滤除低音频,留下高音频。
3、如果把L、C都并在电路上(并联谐振),就算是带通,高频被C短路,低频被L短路,只有中间的(谐振)频率能够通过。
如果把L、C都串联在通道上(串联谐振),也是带通,因为对低频而言C不通,高频则L不让它过,只有中间的(谐振)频率可以通过。
4、如果先把L、C串联后,再并连在信号通道上,则为带阻,因为串联谐振时阻抗最小,谐振频率被短路,其他频率不导通,没有影响。
如果先把L、C并联后,再串联在信号通道上,也是带阻,因为高频可以从C通过,低频从L通过,并联谐振时阻抗最大,中间的谐振频率不易通过。
LC振荡器就是用它的“带通”性能,选出谐振频率,而滤除其他频率,配合放大器,让这个频率得到发扬光大,输出单一频率的正弦波。

上面网上找的部分解释的怎么样?

网友G(2019-06-20):
引用 网友E:
不要背这些所谓的100问,100条规则的,不但没效果,还可能有反作用。
比如电流模电源,顺着电感往里看,像 ...

但实际确实会震荡

网友G:
6年过去了,不知楼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MCU的数、模供电用LC做隔离时出现LC后的纹波增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年过去了,不知楼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MCU的数、模供电用LC做隔离时出现LC后的纹波增 ...

用磁珠不能吗  为何要用LC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要背这些所谓的100问,100条规则的,不但没效果,还可能有反作用。
比如电流模电源,顺着电感往里看,像 ...

你这个是峰值电流模式吧,或者是那种什么平均电流模式补偿之后的效果吧。

网友J:
振菹与滤波是不矛盾的,晶体管的LC振正是吸取了LC的滤波特性啊,持续的稳定的振必须是正反馈的。具有的机制才会振。其他都体现滤波特性。

网友K:
简单地讲,LC平时能够成滤波电路,但如果你的参数没选对,对于靠近谐振点附近的噪声信号,有放大的作用!!!而不是减小了.
所以一般来说,LC滤波时,它的谐振频率要比当前的工作频率要低非常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