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测晶振信号正弦波最大值最小值请教

楼主(2013-07-06):
用AD取值,测5V内的直流正压正常。但是接上被测电路,RA0的电压被拉低,不接时被测板示波器看到均方根是2.4V,最大4.1v,,最小0.3v.接到PIC检测电路,被测的晶振被拉低,只有1.8v,测出来的值很乱。是不是这种情况要做隔离?用什么电路比较好?这个检测电路检测晶振的振幅。

楼主:
50khz的晶振

网友A:
测量电路需要高阻输入吧,ADC的输入阻抗不够大

网友B:
检测晶振需要用高阻的测试方案,而且还不能引入显著的寄生电容,否则被测晶体的频率要发生偏差,建议楼主用高输入内阻,低输入电容的运放缓冲一次以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