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解啊

楼主(2013-07-06):
我想用psoc creator做一个8_3编码器的原理图,请问怎么弄啊?谢谢了

网友A:
8_3编码器 就是8个输入3个输出? 可以参照这个 http://www.cypress.com/?rID=697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8_3编码器 就是8个输入3个输出? 可以参照这个 http://www.cypress.com/?rID=69773

我的意思是psoc creator不是可以自己制作它软件里面没有的模块吗?怎么做啊?

网友A:
我只找到一个LUT( Look up table) 但是做不了8_3,所以我估计你要自己去做个模块,下面链接是模块创作社区,说不定有,即使没有自己做一个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2492&rID=650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找到一个LUT( Look up table) 但是做不了8_3,所以我估计你要自己去做个模块,下面链接是模块创作社区 ...

恩我就是想自己做个模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