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耗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3-07-06):
最近刚接触低功耗设计,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有几个菜鸟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望各位不吝指教。自己的一些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问题太低级了也望大家莫要嘲笑哈。
我想用电池给msp430供电,但是各种升降压模块自身静态电流少的也有几十微安,而430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只耗0.1微安电流,如果系统没有其他外设接入的情况下是不是功耗基本上都被电压模块自身消耗掉了?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用的几伏的电池?有些msp430芯片在1.2V还能正常工作的,这样升压电路都可以省了
另外,你也可以选用低静态电流的升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几伏的电池?有些msp430芯片在1.2V还能正常工作的,这样升压电路都可以省了
另外,你也可以选 ...

嗯,想用G2553,最低1.8V,然后希望用一节1.5V电池供电,我在想如果没有其他外设电源只给单片机供电的话任何稳压芯片的静态电流都要比单片机低功耗模式下的0.1uA电流大的多呀,那是不是就发挥不出430低功耗的特点了?所谓的低功耗是不是指其他外设消耗的电流大于稳压芯片静态电流情况下430单片机能发挥出低功耗的特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想用G2553,最低1.8V,然后希望用一节1.5V电池供电,我在想如果没有其他外设电源只给单片机供电的话 ...

厂家说的低功耗,只是对微控制器本身而言的。其余的外围电路和产品的总体功耗,还是得靠设计者来设计出低功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的低功耗,只是对微控制器本身而言的。其余的外围电路和产品的总体功耗,还是得靠设计者来设计出低 ...

那也就是说我一开始的想法如果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那么大部分功率都是损耗在稳压芯片上了是对的咯?

网友B:
我觉得低功耗设计不是你这样的设计思路。
低功耗一般用于备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隐含的意义是电池直接供电。
平时是外部电源直接供电,当外部电源没了时转换到电池供电。但是电池供电时单片机就不是正常工作模式了,一般只有在人为的外部操作或者周期的执行任务时才正常工作,其余时候睡眠。
为什么不用两节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低功耗设计不是你这样的设计思路。
低功耗一般用于备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隐含的意义是电池直接供电 ...

嗯,我是想做一个小型的便携设备,要体积小,所有只有电池供电,最好是单节的,想让系统工作在2~2.5V,但是貌似没有这样的单节电池,于是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的低功耗,只是对微控制器本身而言的。其余的外围电路和产品的总体功耗,还是得靠设计者来设计出低 ...

楼主说的是啊,即使MCU的功耗再低,外围电路的设计不省电的话,也是谈不上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