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开发问题

楼主(2013-07-06):
自己学得慢,但有人催进度。
采集STM32F103ZET6自带温度传感器数据(这个会),通过以太网将数据(时间,温度)发送到PC(不知怎么发),PC接收到数据(不知道怎么接),将数据保存到PC怎么存。主要是上位机开发的问题。能有人讲一下,或者给个相关的DEMO没,万分感谢。

网友A:
给你任务的人就没有对任务难度进行评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任务的人就没有对任务难度进行评估么。

就是把MCU通过网线和PC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在PC上实现对MCU的控制(这个做过通过WEB控制LED),和将MCU上的一些操作或数据体现或显示到PC上(显示在WEB页面,还是自己写上位机程序?),并可以保存到数据库中。也就是通过以太网做MCU和PC的双向数据通信,有DEMO么。3Q

网友B:
tcp/ip协议这个得会吧。

网友C:
网络协议这一块   基本没有玩过   楼主   我水平很菜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ip协议这个得会吧。

用LwIP,差不多的。
MCU-SPI->ENC28J60--ip_input,tcp_input,tcp_receive->PC,
PC--tcp_write,tcp_output,ip_output,netif_output-->ENC28J60---SPI-->MCU,大概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对不。
现在几个连接处数据传输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协议这一块   基本没有玩过   楼主   我水平很菜   唉

我是被逼去弄,弄不懂,太高深了。但这嵌入式核心就是通信,不懂协议不行啊,悲催

网友D:
单片机+网络控制模块(ENC28J60)+uIP 这个可以实现你的要求:lol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用,可以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TCP/IP协议,移植一个LWIP协议,会用那几个API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用,可以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TCP/IP协议,移植一个LWIP协议,会用那几个API就行了 ...

有没有LWIP TCP通信的例子,TCP Client ,TCP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