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输入端和输出端反接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7-06):
7805 输入端和输出端反接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防止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

网友B:
瞎扯淡的电路,输出比输入高7V 78xx才会击穿,所以7805根本不需要这个二极管。

网友C:
2楼说的对,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说如没有加电压0v,输出接了12v,会烧的,这个二极管的电流一般可以保护

网友B:
脑残才会给7805的输出接12V,7805烧不了你别的5V供电的片子不全都冒烟了吗?没必要为了给一个谎言圆谎来撒一个更大的谎。
就这种货还是9000+积分的技术达人,这21icbbs我真不想来了。

网友D:
78系列稳压器能承受的反向电压为7V,如果输出端高于输入端7V以上稳压器可能损坏。当输出端接有很大电容而输入端保持电压能力较小时,断电后就会出现输出端电位高于输入端的情况。这时这个二极管将使输出端电容向输入端放电,保护稳压器。但7805却不必用这个二极管,因为反向电压不会超过7V。

网友:
就像在三极管的BE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一样,因为Vbe的反向电压一般不超过5V,所以,对于7805来说,如果下电时,输入端放电比较快,那么万一里面三极管的Vbe反向电压过大,那么就坏了。所以正常工作时问题不大,但下电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当然可以保护。
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下电的时候,输出和输入的电压不超过1V,那么里面三极管的Vbe反向电压也不会超过1V。所以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脑残才会给7805的输出接12V,7805烧不了你别的5V供电的片子不全都冒烟了吗?没必要为了给一个谎言圆谎来撒 ...

年轻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须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要这么嚣张,如果你认为别人错了,指出来就OK,不要说人“脑残”,更不要借题发挥把整个21ic的电工都给踩了。如果我能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这个7805的二极管是必需的,你是否会承认自己“脑残”呢?

网友F:
78L05呢

网友G:
两位不要争论了,就一个7805搞那么复杂干吗?心平气和的。我也只是初学者,很多都不懂。给大家看一张图吧,lm317的一种应用。跟7805无关的。

网友H:
7805类厂家文件规定必须接这个二极管。否则不质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吓到了?不敢接招?

有些人总喜欢拿无知当自大!版主莫生气!

网友J:
有时是需要从输出端接入5V而输入端悬空的,比如做单片机实验的时候要烧录,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K:
还是版主比较绅士!

网友L:
不错,学习了。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王八太少已经不够用了。

我明白,以你的人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错道歉的,节操算个球~
虽然我模拟学得很烂,但还是要贴一张图,不是为你,而是为像楼主一样的新手能学到点东西,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个普通的稳压电路,请新手分析一下,如果去掉保护二极管,当电源开关S1断开时会发生什么?

i55
这破图能证明7805掉电的时候输出大于5V?你这水平连大一的学生都不如。
这个图不能证明7805必须反接一个二极管, 只要正常工况下输入端无负压产生, 可以不用.

网友M:
i55 人品很差。武功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

建议还是挑断手筋脚筋,废了他武功,然后踢到悬崖下去,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网友E:
蚂蚁,这个图只用于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这个7805的二极管是必需的”。

砒霜可以入药, 但不能因此说砒霜不是剧.

网友N:
略有斩获,谢谢大家!

网友O:
伍楼地:你错了!还迟迷不悟!孔子说:笑人前、落人后…

网友P:
砒霜可以入药, 但不能因此说砒霜不是剧.
如果要找特例,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有90%以上的理念都可以"推翻"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I55是对的, 虽然他言辞过激, 就事论事

i55
头回听说对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确定,而是围观群众确定的,这种逻辑二逼到家了。
这个对错你我说了不算,得看围观群众怎么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砒霜可以入药, 但不能因此说砒霜不是剧.
如果要找特例,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有90%以上的理念都可以"推翻"
这 ...

支持PowerAnts,电路通常只说一般情况,特殊电路要特殊对待。

网友P:
re: ocon  我12岁自学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对行管的CE上并一个二极管觉得不可思异, 后来总算弄明白是什么回事. 但不能因为见过这个应用, 我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 以后要用三极管, 我都并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P:
re: ocon  我12岁自学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对行管的CE上并一个二极管觉得不可思异, 后来总算弄明白是什么回事 ...

大蚂蚁,您在电源方面是专家,能否讲讲7805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反并联二极管么?

让我等新手学习一下?

如果电路中存在输入比输出低7V的情况, 需要加二极管. 或某种情况下, 会令输出端电压出现-2V以下电压, 如ocon在23的例子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以你的人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错道歉的,节操算个球~
虽然我模拟学得很烂,但还是要贴一张 ...

版主,可否解释一下?
让我等小电工学习一下?

网友S:
高手过招。。。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东。。。

网友T:
现在的78XX是不是内部都已经带了这个二极管的?

我量了几个,二极管档位,输出到输入都有0.56的压降。

有些有,有些没有。好象新出的都有。

网友U:
至少做实验的时候,难免输入电压被短路,所以对于7805可能问题不大,但对于7812来说,则显然7812不能正常工作了!
然而从反馈的角度来看,下电的过程中,输入电压减小了,会导致调整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流的增大,而这导致输出电压的增大,对于7805来说,如果负载没有变化,那么电压也是增大了,很难说这个增大的过冲电压小于2V或更大。所以作为更安全的设计,这个二极管是必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R:
版主,可否解释一下?
让我等小电工学习一下?

只要你仔细分析,相信能看懂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关键点是:开关断开以后,7805两端电压的变化趋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U:
至少做实验的时候,难免输入电压被短路,所以对于7805可能问题不大,但对于7812来说,则显然7812不能正常工 ...

又见神棍言论,你自己做个试验会死吗?看看78xx掉电的时候输出会不会上升???
你们为了掩盖一个谎言怎么又开始编造更多的谎言,有意思吗?

网友B:
其实即使是7812、7824这样高输出电压的78xx,良好的设计根本不需要这个二极管。输入那个电容按照2200uF/A来选用,输出那个电容用2.2uF钽或者22uF铝电解,输出根本不可能大于输入。
十多年前看国半的纸质手册提到这个输出电容,推荐值就是2.2uF钽或者22uF铝,我还蛋疼测试了一下线路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证实如果输出电容容量低于这个推荐值动态性能会恶化,而容量高于这个值则动态性能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别吹了,连这么简单的稳压电路都看不懂,脸皮厚不能当饭吃啊~

网友V:
估计有些情况下需要的,如果输出接了感性负载的话,或者布线过于复杂,线路电感比较大时,估计要加一个了

网友E:
这样吧,我把图另开一贴,让更多人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V:
估计有些情况下需要的,如果输出接了感性负载的话,或者布线过于复杂,线路电感比较大时,估计要加一个了 ...

好吧,你是这个帖子里面给二极管辩解第一个看上去靠谱的理由,但是电磁阀继电器之类的感性负载都要有自己的续流回路的,你画一个必须用这个二极管来续流的电路看看?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又见神棍言论,你自己做个试验会死吗?看看78xx掉电的时候输出会不会上升???
你们为了掩盖一个谎言怎 ...

小子啊,不懂可以教你技术,但没法叫你做人不说不礼貌的话。
如果输入是22.5V,那么下电的过程中,由于输入电压的降低,会导致作为调整管的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大,故输出发射极电流增大,如果负载不变,那么输出电容就被充电,而导致电压的升高,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所以振荡或过冲在所难免,如果输入电容本来就不大的话,那么输出电压在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出现的过冲电压比较大的话,那么就会输出输入电压高于7V就会毁坏7805,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作为更安全的设计,既然这种情况可能出现,那么这个二极管就是必然要用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小子啊,不懂可以教你技术,但没法叫你做人不说不礼貌的话。
如果输入是22.5V,那么下电的过程中,由于输 ...

一边玩去,没有测试没有理论计算,完全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的毫无根据的捏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玩去,没有测试没有理论计算,完全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的毫无根据的捏造。 ...

输入电压的变化,在下电时,也可以理解成正常工作时的一个扰动,那么由于输入电压的降低,会导致输出电压的一个调节过程,这个调节的变化方向是力图使得输出电压增大,而这必然产生一个过冲,如果足够大,就可能破坏7V的条件,因为在输出电容大的情况下,惯性就很大,如果输入电压几乎为0了,此大惯性的过冲调节过程没有结束,那么,你应该可以理解了。虽然如此,但你爱懂不懂,与本人没神马关系。好吧?

网友W:
心平气和不行么?

网友X:
给大家贴一个图(Line transient(Vin=10v to 12v Iout=400mA))。

网友Y:
小罗罗 搂过 还好是在网络中。如果你们在一个办公室 的话 你们会不会人生攻击啊

这个可以放心,不会的,网上装B不用成本,但现实中就另一回事了,大家都不傻。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看看 5楼德性,我个人很高兴看到你离开21ic,离开之前 麻烦5楼 找出任何条文规定:在21ic论坛 不能说错话, ...

嗯呢   我在做一个电路。7805的地接稳压二极管,抬高电压,我只知道这样能用,而且不是达人,说的不对还望斧正。

网友Z:
把帖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觉得i55技术方面确实值得像我这样的小白学习,言辞“过激”说明是一块山间的石头而不是鹅卵石。做技术确实应该这样,不妥协……  但是过于“犀利”有时候也会伤到自己。  这一点“大侠”们做的不错,一笑而过,i55仍需“练功”啊。

刀光剑影,大侠们发挥吧,我暂时只是个铁匠。修炼的路还很很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小罗罗 搂过 还好是在网络中。如果你们在一个办公室 的话 你们会不会人生攻击啊 ...

现实中直接用示波器打脸,用得着这么多废话?网络就是这样,留时间让他出更多的丑。

网友AB:
大家都淡定下吧!就事论事不要伤了和气!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说如没有加电压0v,输出接了12v,会烧的,这个二极管的电流一般可以保护 ...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因为如果5V系统后面接了感性负载,还是会有可能引起输出大于输入7V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年轻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须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要这么嚣张,如果你认为别人错了,指出来就OK,不 ...

比如感性负载。

网友AD:
那个不知道是狼头还是狗头的家伙,怎么逮谁咬谁啊,典型的没教养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真相大白,请移步观看大结局:
在某些情况下LM7805的保护二极管是否必需?(已附答案)
...

学习,谢谢!

网友AF(2015-06-16):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承认你知识水平虽然很差,但是想象力还是蛮丰富的,算是表扬了吧。 ...

i55言辞过激,但是我咋看着你的话总笑的停不下,你可以去德云社说相声了,比电子赚钱多了

网友AG:
防止7805前接反的情况,他就有可能反向电压大于7伏

网友AH:
7805输出12V或15V很奇怪吗?!看看国半的手册是不是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AI(2015-12-08):
引用 网友D:
78系列稳压器能承受的反向电压为7V,如果输出端高于输入端7V以上稳压器可能损坏。当输出端接有很大电容而输 ...

前辈您好,我也对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有疑问。如果输入端断电,那输入端处于开路状态,输出端的电流从哪流回参考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AI:
前辈您好,我也对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有疑问。如果输入端断电,那输入端处于开路状态,输出端的电流从哪流回 ...

最终电流都会在负载上消耗掉,二极管通导后,会保持78xx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同步下降到放电完毕。当然,78xx也会消耗一点电流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最终电流都会在负载上消耗掉,二极管通导后,会保持78xx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同步下降到放电完毕。当然, ...

明白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最终电流都会在负载上消耗掉,二极管通导后,会保持78xx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同步下降到放电完毕。当然,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