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等效输入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3-07-06):
1、等效输入噪声 的单位 一般不是 Vpp
一般是nv/(hz开根号)

nv/(hz开根号)这个单位 与均方根值有什么关系 ,区别?

2、输入为小信号,需要选择一款运放,要求输入信号幅度大于等效输入噪声??
输入信号幅度单位是vpp,而等效输入噪声单位不是vpp,怎么比较?

如果等效输入噪声乘以带宽的话 ,得到的岂不是输出噪声?

网友A:
均方根值是一般交流中用的,跟幅值的比值是0.707.
nv/(hz开根号)是描述噪声中用的,跟峰值的比值是1/6.

如果噪声密度为10nV/√Hz ,带宽1MHz,那么噪声峰峰值为10nV*1000*6=60uV。

网友A:
我留两个问题:1、为什么噪声用V/√Hz 这样的单位?什么原因   2、为什么用V/√Hz算得的噪声电压值与峰值是1:6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方根值是一般交流中用的,跟幅值的比值是0.707.
nv/(hz开根号)是描述噪声中用的,跟峰值的比值是1/6.

你说的不对吧
1MHz需要开根号之后,才能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留两个问题:1、为什么噪声用V/√Hz 这样的单位?什么原因   2、为什么用V/√Hz算得的噪声电压值与峰值是 ...

第1,带宽不同,噪声不同,所以用这样单位来描述
第2,均方根与峰峰 是1:6

网友B:
噪声具有随机性,所以没有固定答案。
观察下图:

所以小鬼子喜欢取峰值系数3是个不错的且易记的近似。
但在精密场合,如数据转换器,一般取频度为0.1%,即取峰值系数为3.3,也就是说查厂家手册获得某个值,乘以6.6即为Vo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对吧
1MHz需要开根号之后,才能乘。

1MHz开根号不是1000√Hz 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1,带宽不同,噪声不同,所以用这样单位来描述
第2,均方根与峰峰 是1:6   ...

我留的问题是为什么是V/√Hz 这么奇怪的单位?噪声密度,可以理解,单位频宽上的噪声,但Hz为什么要开根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噪声具有随机性,所以没有固定答案。
观察下图:

频度,好奇怪的名字,学过且学懂了概率统计的都知道,这个区间取3σ,3σ之外出现的概率很低,频度0.1%即为区间之外出现的概率小于0.1%,为小概率事件,不考虑。所以考虑噪声为高斯噪声的情况下,.......

系数的大小取决噪声的统计特性,但一般认为是高斯噪声....

网友C:
因为噪声电压的平方和带宽成正比,都开方后就是电压V/开根hz了,找本微弱信号检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噪声电压的平方和带宽成正比,都开方后就是电压V/开根hz了,找本微弱信号检测看看就知道了 ...

“噪声电压的平方和带宽成正比”? 不能这么说吧,虽然电阻的热噪声可能是这样。这个理由解释 Hz为什么要开根号 也还比较牵强。

网友D:
研究噪声必须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要深入的话,甚至需要《随机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研究噪声必须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要深入的话,甚至需要《随机过程》。
...

HWM,你给解释解释噪声密度单位V/√Hz 中为什么是√Hz ?  暂时还没人给出合适的解答

网友E:
因为评价噪声功率是 W/hz。当用电压表示的时候 W和hz都要开根号变成了v/根号hz

嗯,是这样。

网友A:
lllaaa 发表于 2013-7-6 19:48因为评价噪声功率是 W/hz。当用电压表示的时候 W和hz都要开根号变成了v/根号hz ...

很好!你得到了她!

网友F(2019-10-24):
噪声是个能量概念或者说功率概念,噪声的总功率(W)为在整个频域内分布的功率之和,所以噪声密度的单位是 W/Hz,但是平常习惯用电压电流表示信号,所以要把功率换算成电压,开平方后就成了V/√Hz。

网友F:
指的是频带范围内的等效输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