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回路里串联2个晶体管,如何确定各自的管压降呢?

楼主(2013-07-06):
呼叫各路大神

另外上个贴咋结贴啊?提示分数未分配完...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像***的“乙类饱和”。

您还是先根据你的许诺计算了自由pn结Uho、正通pn结的Uh、放大器最大摆幅Uommax各是几伏,再到处跑着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像***的“乙类饱和”。

不一样吧,我说的又不是特指饱和,没看过他的东西,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吧,我说的又不是特指饱和,没看过他的东西,也不是很了解。

请把图贴出来。

楼主:
https://bbs.21ic.com/data/attachm ...

还是这个图中的TR4 和 TR5的静态工作点的求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图贴出来。

其实书上说的都是一个晶体管的管压降求法,而且都是通过减除阻容上的压降来求的晶体管上的压降,并不是通过计算三极管得到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书上说的都是一个晶体管的管压降求法,而且都是通过减除阻容上的压降来求的晶体管上的压降,并不是通 ...

“书上说的都是一个晶体管的管压降求法,而且都是通过减除阻容上的压降来求的晶体管上的压降”
那么你就用电源电压减去另一个晶体管的压降,就是这个晶体管的压降。或者说,两个晶体管压降之和,就是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的都是一个晶体管的管压降求法,而且都是通过减除阻容上的压降来求的晶体管上的压降”
那么你就 ...

可另一个晶体管压降我得计算的出来呀?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另一个晶体管压降我得计算的出来呀?呵呵!

一个未知数,叫一元N次方程。两个未知数,叫二元N次方程。
两个方程联立求解,会不?

网友A:
若是用图像求解,两支管子的集电极特性曲线族叠在一起,注意:两管压降之和等于电源电压,所以“另一支”的曲线族需要左右翻转。然后从曲线上求解(找相交的那点)。

别到处乱抡,快快去了结了你的许诺:用你钟爱的集电极曲线族图解法计算Uommax,用多子少子平衡法计算自由态下的pn结势垒Uho、正通pn结势垒Uh

网友B:
这计算说起来容易,实际很难。
1、按照甲乙类功放电路考虑。TR4,TR5作为推动管,其集电极电流是很小的。而且TR4,TR5的贝塔值应该配对。忽略R5、R6、D2的压降,TR4,TR5的集电极-发射极偏置电压应该调整的比电源电压15V稍低一些。大约在14V。
2、按照甲类功放电路考虑。TR4,TR5的集电极-发射极偏置电压应该调整的更低一些,具体与负载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计算说起来容易,实际很难。  1、按照甲乙类功放电路考虑。TR4,TR5作为推动管,其集电极电流是很小的。而 ...

具体有多难?可是现在钻了这个牛角尖里去了。
可以就这这个图给个具体计算方法吗?
或许实际中很难碰到这种问题,但是还是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未知数,叫一元N次方程。两个未知数,叫二元N次方程。  两个方程联立求解,会不? ...

可以就这个图给算下吗?或者随便两个管子的图解分析下,多谢
我立不出来两个方程,哎,就知道两个管子加一起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就这个图给算下吗?或者随便两个管子的图解分析下,多谢
我立不出来两个方程,哎,就知道两个管子加 ...

这个心私,电原理图上下颠倒,就连最得意的“乙类饱和”都不认识了,“按照甲乙类功放考虑”去了。

本教导(老王说,辅导硕士生的是硕导,辅导博士生的是博导,辅导教授的是教导)原不准备讲集电极特性曲线族的计算,因为这个学生基础太差,给他指出看哪本书,却根本看不懂。看不懂也罢了,还硬说用集电极曲线族作图计算摆幅是不可能的。

现在erikzhao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准备用集电极特性曲线为erikzhao说明。当然,不是集电极特性曲线族计算的全部,全部计算应该包括各种负载:变压器负载、电阻负载……等等,这里只谈有源负载。
erikzhao等一两天吧,我需要画几幅图来说明。写完后,将以“评***《模拟电子技术》系列11”为题发帖,erikzhao可以到新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心私,电原理图上下颠倒,就连最得意的“乙类饱和”都不认识了,“按照甲乙类功放考虑”去了。   本教 ...

呵呵,耐心等待中......

期望能从maychang的新帖中学习到,并有个大的提升。

在此先谢过maychang了。

网友C:
不要关心这些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
在集成设计中,大约60%的电路是电流镜,也就说是电流偏置,而非电压偏置,所以我们无需关心VCE之类的东东。
比如以上图中的TR3为例,一般不管它正常工作时的VCE,只关心它对共模电压的影响,即VinCM最小值可以低到多少还能提供满足要求的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关心这些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
在集成设计中,大约60%的电路是电流镜,也就说是电流偏置,而非电压偏 ...

额,怎么说呢

就TR3来说,虽然不关注工作时的VCE,但是可以通过输入的直流电位轻松简单的就知道了。

呵呵,不是否定你的观点哈,毕竟出现在电路上,就想着有必要分析清楚,对吧

因为仿真的时候,R7 和R8之间的静态电压是比较高的,而正常的集成运放输出点的静态电压是接近于0V的,所以才导致了分析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认为我是钻了牛角尖了,但现在变成了执念了。

网友D:
这个电路如同“正常的集成运放输出点的静态电压”情况完全一样:当输入(偏置+反馈)完全开路时,输出电压是不能统一确定的(得具体,譬如这个电路则是接近+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