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与百兆网的RJ45接口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3-07-06):
如题,千兆网与百兆网的RJ45接口是一样的吗?千兆网需不需要专门的RJ45插座?我知道网络变压器是不一样的,这里只谈RJ45插座,不考虑网络变压器

网友A:
是一样的,都是8芯的

网友B:
二者是相同的

网友C:
是一样的,千兆的只是用了所有的芯线,参与网络信号的传输

网友D:
跟本不一样,,,管脚数都不一样

网友D:
100M 没有1000M用的多

网友D:
100M有几个脚可不接,,,1000M不行

网友D:
RJ45座子是一样的

网友E:
RJ-45仅仅是一个座子,
物理连接器件,这样的网络接口是国标;

不过提醒你,有的RJ-45会包Led指示灯,和网络变压器在里面;
所以要确定你前期100M的具体是什么规格的RJ-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