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方法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3-07-06):
请问一下大家,我的单片机学习方法是不是错了?
我讲述一下我的学习过程,我是一名大学生,读的是电子专业,大一下学期就开始自学51单片机了,期间也做过很多电子制作,可是我单片机只学会流水灯原理,其他那些实验虽说看的懂个大概,但是都没有动手做过那些实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做那些电子制作,都是在网上下载别人的原理图和程序,直接做出来,并不是真的靠自己写的程序,然后大二上学期我就去学STM32,我又发觉我的基础实在太差,学不来,是不是我之前的51单片机没学好呢?51单片机还有很多知识我都不懂,例如串口通信之类的,AD之类的······我是不是学习太心急了呢?我这个暑假是不是应该重新把51单片机踏踏实实地学一遍呢?各位给个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STM32吧,就把32当51好好仔细的学一遍吧。

网友B:
单片机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学习的过程还是多做实验多动手实践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TM32吧,就把32当51好好仔细的学一遍吧。

之前有尝试过,后来发觉很多基础都不会,所以就没搞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学习的过程还是多做实验多动手实践比较好 ...

嗯!我暑假好好把那些实验都做了!

网友C:
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不是看看别人的就能学会的,需要多练,其实单片机原理基本呢是相通的,学会一种在学其他的应该很容易!

网友D:
51和stm32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学stm32一定要会51

但是必须注意学习方法,要动手实践,不实践不知道
另外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C语言,你得确定下你是不是需要补习
51确实不是必须补习的

网友E:
都是下载别人的程序,学了半年串口通讯都看不懂。只能说你练习了焊接,而完全没有学51。把你之前做的东西不看原来程序,先完全自己写下吧。做实验不是把别人的程序下进去就结束了,那是别人的东西,以后做项目难不成还要别人帮你把程序写好吗

网友F:
网络信息充斥,有好有坏,建议LZ想做什么就自己搭电路,自己写程序,切记到处复制粘贴啊!实在是弄不清楚就请教同学朋友坛友,最最后实在没辙了,你看下别人的程序,但要求每个语句分析一遍,删掉自己写,至于什么买什么开发板啊,更是建议不要买,否则你会围着人家的开发板人家的电路迟迟走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的电路为什么要这样组合,多买几块洞洞板吧,话说我只话了50块买了一个STM32的空板,其他的51,STM8、SAM8、AVR、PIC、全部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就搭什么电路,等你基础电路弄熟了,会发现其实原理都一样,硬件方面只是考虑哪款单片机的IO有没有推挽啊、上下拉啊、浮空输入啊等等。

网友G:
我会告诉LZ我花了一个学期+寒假才放下51的么 ~

网友H:
动手动少了动手动少了动手动少了动手动少了动手动少了

网友I:
我也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J:
强烈建议学习6502的CPU指令,Z80也不错

网友K:
C语言要过关,不是简单地码程序,要深入骨髓,这才是进阶的基础。途径是看国外开源的代码,吃透其中一两个代码,保证你受用终生。国内网站的代码,一律不要看,包括开发板,跑一下就忘记吧。踏踏实实只看一本书+英文datasheet,而不是一本书都懒得看,上来就动手瞎弄一气。不肯花时间读书,这是很多学生甚至毕业生最大的毛病。

网友L:
我觉得你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多写写程序,不确定时用仿真软件实验一下。

网友M:
用仿真软件实验一下,自己要写程序,多看教程和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不是看看别人的就能学会的,需要多练,其实单片机原理基本呢是相通的,学会一 ...

嗯!我现在是先把51基础打好一点,再进阶别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仿真软件实验一下,自己要写程序,多看教程和实例。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你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多写写程序,不确定时用仿真软件实验一下。

嗯!我会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C语言要过关,不是简单地码程序,要深入骨髓,这才是进阶的基础。途径是看国外开源的代码,吃透其中一两个 ...

是啊!我觉得我是太浮躁了,急功近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和stm32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学stm32一定要会51

但是必须注意学习方法,要动手实践,不实践不知道

说真的,我反省一下后,觉得是C语言功底太差了!要好好补习一下!

网友N:
楼主主要还是在抄袭,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东西拿过来用可以,但一定要弄懂它,弄懂之后再去修改它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网友O:
看看楼主,我似乎找回了当年的影子,呵呵呵呵,谁的青春不迷茫。

51虽说不是什么主流,用的也比较少,但它可是单片机的老祖宗,经典的东西通常是一通百用的,建议楼主打好基础,再往上走。

关于程序,建议楼主改变一下策略,记住,你i现在不是搞开发,搞开发有时候为了缩短开发周期,通常会用以前的程序、或者是从别处移植,但在学习阶段,建议还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码出来,看看我的名字你就知道了,有多少程序员通宵是为了敲代码啊。

好好加油吧!

网友P:
51—430—stm32(现在在学)   不会的话就略过去,倒时候自己想会的话就回来再看看,很多东西都是熟练度的问题。实验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Q:
很明显楼主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啊。。定时器AD,串口很多都不懂,这能叫学过吗??? 建议重新学习一遍,不然以后工作,老板让你用51来做,你发现自己很陌生,,,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基础不好,如何走得远?

网友R:
同为单片机学习者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明显楼主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啊。。定时器AD,串口很多都不懂,这能叫学过吗??? 建议重新学习一遍,不然以 ...

是的!现在已经在重新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看楼主,我似乎找回了当年的影子,呵呵呵呵,谁的青春不迷茫。

51虽说不是什么主流,用的也比较少,但它 ...

强大!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51—430—stm32(现在在学)   不会的话就略过去,倒时候自己想会的话就回来再看看,很多东西都是熟练度的 ...

嗯!说的对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强大!向你学习

参考书很重要,一定要多看datasheet ,熟悉每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