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新手请教DRV8843的问题。。

楼主(2013-07-06):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DRV8843电机驱动的啊?想请教一下我的电路图哪里有问题了,AOUT1和AOUT2输出电压永远都是1.8V。。根本没有压差,电机驱动不起来,而且FAULT引脚的电压始终低电压,引脚各项参数(对地电压)为(DECAY、AIN1和AIN2悬空时) nFAULT=0.13V  V3P3OUT=1.82V  V(R1压降)=1.6V  V(R2R3压降)=1.7V  AOUT1=AOUT2=1.8V~~
不悬空时也是一样的,我真的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将C1瓷片电容换成了独石电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按理, 这个电容不会有问题.
AOUT1和AOUT2输出电压永远都是1.8V, 不知道 AIN 是多少?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怎么用过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你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看看   技术手册上的推荐电路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A:
DRV8843 是个电机驱动板, 我找 TI 的问问看

网友C:
我不会告诉你·我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D: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来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顶一个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咨询了 TI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0/84523.aspx#84523

"您好,
1. VMx 上是否有 100uF,0.1uF CAP
2. PowerPAD 是否有焊接?
3. Fault 引脚是OD pin, 建议外部pull high使用"
可以进一步去询问技术支持.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另外很感谢版主   好人啊

网友A:
电路图上看没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
1. V3P3输出电流很小,并不能作为3.3V输出电源使用,仅可提供芯片所需的逻辑输入参考电压。
2.xIN不要悬空测试,内有下拉电阻,悬空时输出为高阻状态。
3.nFault请外部上拉使用。

网友E:
按照技术手册山的推荐电路来做   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网友E:
仔细研究研究这个技术手册   基本不可能出错   楼主

网友D:
主要还是推荐电路   需要吃透他   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一块钻研钻研   顶一个

网友F(2013-09-06):
求解用MSP430做主控制器,用DRV8412做步进电机驱动的程序?国赛用到的,谢谢啦

网友G:
没有接触这个芯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谢谢了

网友H:
帮楼主顶一个   不了解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