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遥控编码识别工具软件

楼主(2013-07-06):
STC12C4052(C51)软件法测试红外遥控编码长度,发到串口,供分析测试,成功的用这个软件测试了NEC编码长度,编写了解码程序

网友A:
51的程序,还以为是pc软件呢

网友B:
没意义!这是管中窥豹!你以为NEC就是整个红外天下吗!

楼主:
这个是测量高低电平输出长度的工具,NEC的包含长度较多
曼彻斯特码的PHILIPS的红外遥控,高低电平长度更简单,只有两种,这个软件也能测量。
本人在这个软件测量的长度的基础上,编写了NEC的和philips两种红外遥控的解码程序。
这个软件对集成红外接收头的都能测试。
NEC,philips红外遥控编码,好像再没有其他种类了。

网友C:
用是什么编码器啊?

楼主:
C51的程序,外中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