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工具

楼主(2013-07-06):
C51程序测试每个编码长度,用来方便测试NEC红外遥控编码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把红外接收头接到外中断1即可,运行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9600,n,8,1等,按下红外遥控按键,可以显示按键低电平(F0)的长度,高电平(FF)的长度,你可以根据这些显示的长度编程识别遥控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