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V转换 12V转3.3V

楼主(2013-07-06):
一个12V直流电源,什么样的我也没见过。需要转成3.3V给STM32系统供电,具体电流多大我也不是很清楚。要做出实物的。要没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新手一个,刚刚工作,我是真心不懂了。

网友A:
tl431 都可有最低2.5v基准   做成开关电源吧

网友B: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1.如果是单纯的供电,那么用个开关芯片加个LDO就可以
2.二楼所示,用基准最简单了

楼主:
哦 就是给STM32F407供电啊,谢谢了啊 各位大哥!  我在查查

网友C:
用1个 LDO 直接降下来, 可能由于功耗,  LDO 的温度会有点高

网友D:
MP1482 足够了

网友E:
STM32F10X系列的功率最大不过0.6W,实际是0.484W好像,用LT、TI、MPS等常用电源就可以,如果要为其他设备提供大的功率建议一个很好芯片MP4462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