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求指教

楼主(2013-07-06):
谢谢大神啦

网友A:
布局和布线都有点乱,呵呵…………

网友B:
电容封装一般不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A:
这是我最近画的PCB,你可以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C:
有点乱,走线和布局都是。
还有这是何苦呀。。。。

网友D:
能单面的地方,不用画成双面

网友E:
比我画的好

网友F: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原理理解不透彻

网友G:
继续努力吧。

网友H:
能挨着就挨着,你这直插的多好焊接~
好多地方很别扭:)
加油吧

网友I:
我还不回话呢,比我强到了

网友J:
布局有点问题。布局影响布线,影响美观。不过对于51,上面的布线也是跑的通的。

网友K:
布局可以再调整下,布线再整齐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最近画的PCB,你可以参考一下,呵呵……

求3D封装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求3D封装

同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同求!

:kiss:

网友N:
布局花点儿时间,后面走线就容易,美观,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