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电源设计】+金升阳电源测试

楼主(2013-07-06):
前段时间看到21ic网金升阳电源技术论坛电源产品免费申请,我刚好有个产品要一个电源,拿来测测。

大概半个月后,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复,我获得两只URB4812YMD-20W样品,忽然一天,忽然收到一个顺丰快递,一打开是样品,很惊喜,金升阳很大大方,快递都是顺丰的,包装也很精致。上几张图片:

接下来开始测试了,上一张测试满载的照片,就这样挂着运行一周:

此电源模块输入18-72V,通过测试18V,24V,48V,72V的输出电压,均非常优异,然后分别在24V,48V输入时满载运行一个周。

测试满载运行24V,48V输入常温(25度)模块的温度分别为58.4,60.4度。

测试满载运行48V输入时在25度,55度,-25度时电源纹波图:

对模块进行高低温测试,在低温-40度和高温80度测试,高温需要将模块通过导热硅胶导到金属机壳上面去。均能在正常工作。

同整个电源的效率进行测试,在输入18,48,72V点测试负载从10%-100%时的效率:

输出负载(额定负载的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Vin=18Vdc

80.32

87.32

89.04

89.11

89.46

89.49

89.80

91.70

90.18

90.01

Vin=48Vdc

78.09

86.18

88.38

88.40

88.68

89.04

89.10

90.54

89.95

89.81

Vin=72Vdc

78.32

84.86

86.06

87.00

87.19

87.45

87.46

89.80

88.10

88.01

接下来提供模块的参考设计:

网友A:
这是嘛示波器 这么不错。

网友A:
应该是12v稳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嘛示波器 这么不错。

te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2v稳压的吧。

是的。

网友B:
很完整的一个报告啊。

网友C:
产品效率很高啊

网友D:
问下lz具体电路是怎么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lz具体电路是怎么连接的呢??

输入稳压电源,输出是接电子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稳压电源,输出是接电子负载。

可以麻烦lz把原理图给我看看吗?那个片子有6个引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麻烦lz把原理图给我看看吗?那个片子有6个引脚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手册我有,我就是不知道具体使用的时候怎么接的,我只接Vin--GND和Vo--0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个手册我有,我就是不知道具体使用的时候怎么接的,我只接Vin--GND和Vo--0V可以吗?? ...

要模块工作,就需要ctrl是高电平或者悬空(默认是高电平),要调节输出电压,就需要用到trim脚。正常使用就只需要接Vin--GND和Vo--0V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模块工作,就需要ctrl是高电平或者悬空(默认是高电平),要调节输出电压,就需要用到trim脚。正常使用 ...

就是说要让他工作,现在CTRL引脚应该接高电平吗??我没接这个引脚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要让他工作,现在CTRL引脚应该接高电平吗??我没接这个引脚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输出 ...

悬空或者接输入都行。

网友D:
我悬空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你可以把你具体的连接电路给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悬空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你可以把你具体的连接电路给我看看吗?谢谢!! ...

我就是按上面那个图接的。你要不接高电平,就是接输入的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上面那个图接的。你要不接高电平,就是接输入的正。

哦,我输入接的12V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输入接的12V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模块的输入范围是18-75V,最低要18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的输入范围是18-75V,最低要18V的。

我的是2405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2405型号

那是9-36V输入,12V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9-36V输入,12V可以的。

对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

你有两只模块,换一只试试。另外你输入24V,ctrl脚悬空试试。因为ctrl脚高电平定义为(2.5-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两只模块,换一只试试。另外你输入24V,ctrl脚悬空试试。因为ctrl脚高电平定义为(2.5-12V). ...

嗯,好的,我试试…………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好的,我试试…………多谢版主!

相互学习。

网友E:
效率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率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k

好古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看起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古老的。

示波器古老,不古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古老,不古老吧。

不是特别的现代化!

网友B:
金升阳电源不错哟。

网友F:
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
顶楼主

网友G:
最近有项目也要用这个模块,正需要做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项目也要用这个模块,正需要做电路呢。

芯片文档就有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G:
ctrl脚怎么设置启动做过压、低压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ctrl脚怎么设置启动做过压、低压关断?????

要模块工作,就需要ctrl是高电平或者悬空(默认是高电平),要关断模块,ctrl置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G(2013-08-09):
URB4812YMD-20W这个模块电源输入范围是18~75V?
电压在额定的48V下工作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URB4812YMD-20W这个模块电源输入范围是18~75V?
电压在额定的48V下工作稳定不?

能够稳定工作,通用电压就是24,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