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olatile和const定义变量的区别

楼主(2013-07-06):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long const vsc32;   vsc32是什么类型的变量

volatile和const定义变量的区别

求朋友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volatile变量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网友B:
volatile用途很多的。很多书上都有交代
const 类型就是常数,用法也很多,对于我来说,用起来靠感觉,
真希望用人来总结一下,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