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32位和操作系统的32位一样吗?

楼主(2013-07-06):
一般说的单片机或者cpu是多少位的,指的是地址总线还是数据总线(比如32位和64位的cpu)?
操作系统的32位和64位指的又是什么呢?cpu的32位和操作系统的32位一样吗?

网友A:
说的是一个事情,指令集的长度

网友A:
CPU的32位和64位指的是CPU所能执行的指令,给你打个比方:你的电脑是32位的CPU那么你的电脑CPU就拥有执行32位的指令的能力能够安装32位的操作系统,假如你的电脑CPU是64位呢那么你的CPU不仅拥有执行32位指令代码的能力也具有执行64位指令的能力,可以安装32位和64位的操作系统。

网友B:
主要是指地址线是64位的,但是碰巧的是,大多数时候,数据线也同步扩展到64位,这样执行的指令本身可以是64位的,寻址的范围也是64位的。这个要看具体的系统而论的。不同的硬件系统,可能会不同,比如,有的系统,甚至有可能采用64位的地址线,而数据线是12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