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3.3环境下,每次运行程序都会死在……

楼主(2013-07-06):
在CCS3.3环境下,每次运行程序都会死在汇编:BNOP.S1 C$L1 (PC+8 = 0x00a05228),5。
请教各位大神,这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建议lz在网上找一个ccs的教程先了解一下,这样效率高一点儿……

网友B(2013-08-29):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我用DM648进行h.264的视频压缩,在压缩到几百到1千多帧的时候,程序也会跑飞,每次运行程序都会死在汇编:BNOP.S1 C$L1 (PC+8 = 0x00a05228),5。和你的现象一摸一样。
      不知你是否解决了该问题,能否给点帮助

网友C:
是不是堆栈的大小设置不正确?从语句上理解是跳转进堆栈之后数据出现了异常

网友D:
通过 #pragma DATA_SECTION 给变量指定令一已分配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