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指教关于端口问题

楼主(2013-07-06):
由于本人是新手,第一次画板,总是出现很多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大师帮忙指教,编译的时候总是端口总是出现红色的波浪线,经检查过了,端口放置无误,名称跟I/O类型都一样。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又可以导入到PCB中进行布局布线设计。请大师请教,谢谢。

网友A:
端口的方向?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同名的PORT  然后端口方向设置的时候有冲突  你可以用两个同名的PORT试一下  看不同的端口方向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