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芯片PLL的疑问

楼主(2013-07-06):
50M的信号进入PLL分频,分别分为5M、10M、100M,请问各位这四路信号(5M、10M、50M、100M)之间是否有确定的相位关系。

网友A:
按道理是同相的

网友B:
同周期比较相位才有意义,不同周期比较相位有何意义啊

网友C:
有确定的相位关系,而且可以设定(分辨率有限),当然,这个相位是参考输入时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确定的相位关系,而且可以设定(分辨率有限),当然,这个相位是参考输入时钟的 ...

;P还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相的

重复我的回答,亲:kis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复我的回答,亲

我属于灌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属于灌水么··

;P 不属于。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属于灌水么··

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是啊,吓死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吓死俺了

:)我很和蔼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