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000汇编语言

楼主(2013-07-06):
最近在读美国导师发给我的DSP2808编写的汇编语言程序,遇到了一些问题,这

些指令我从网上无法查证,还没去美国,没人能请教,希望大家能告诉我或者告

诉我从哪里可以学到这些东西,老板太忙了,也不敢联系他去问,程序也不是他做的。万分感谢!

问题一:移动数指令就有好几种:MOV MOVZ MOVL MOVW

问题二:跳转指令 BF LB

问题三:移位指令 SPM SFR LSL

问题四:乘指令 MPYA MPYXU IMPYL

问题五:地址指令 @ * #

以上是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对操作数的作用不是很确定,只能根据程序猜

还有几个语句

问题六:MOVLXAR6, *+XAR7[AR0] 语句*+XAR7[AR0]是什么意思?

问题七:MOV*XAR5++, #BLDCPWM_100Output 语句 *XAR5++ 是什么意思?

问题八:程序中经常有这类语句 SUBACC, @_velocityLPRef<<16
但是velocityLPRef被定义为externint 是16的变量,如果左移16位岂不是变为0

,那相减操作还有何意义?

问题九:程序中常用的寄存器 DP PC 代表什么含义
MOVW DP,#ETCLR1>>6
MOV @ETCLR1,#0x01;
MOVW DP,#PIEACK>>6;
MOV @PIEACK,#PIEACK_GROUP3
想这段程序署名为Interrupt management 这里的DP就不懂了

问题十:还有跳转判断条件不清楚 如以下两句
BFDirUP?, NTC
BFm_positiveRltDn?, GT
NTC和GT代表什么意思,另外这两句中"?"什么意思

网友A:
没研究过汇编   你先看看    有时间了帮你看看

网友B:
这都能有美国导师,擦 美国导师瞎了眼了,   最基本的汇编语言都没学过,还研究dsp

网友:
那美国导师也是个坑货吧  最基本的汇编指令都不会   还跟美国导学习DSP你逗我们吧

网友C:
DP
In the direct addressing modes, data memory is addressed in blocks of 64
words called  data pages. The lower 4M words of data memory consists of
65536 data pages labeled 0 through 65535, as shown in Figure 2−6. In DP
direct addressing mode, the 16-bit data page pointer (DP) holds the current
data page number. You change the data page by loading the DP with a new
number.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rect addressing modes

网友C:
000040 F345 I1: MOV DP,#VarA ; DP = page that has VarA. VarA address = 000203
000041 F346 I2: MOV  AL,@VarA ; Move content of VarA to AL. VarA = 1230
000042 F347 I3: MOVB AR0,#VarB ; AR0 points to VarB. VarB address = 000066
000043 F348 I4: ADD AL,*XAR0++ ; Add content of VarB to VarB = 0001
; AL, and add 1 to XAR0. (VarB + 1) = 0003
000044 F349 I5: MOV @VarC,AL ; Replace content of VarC (VarB + 2) = 0005
; with content of AL. VarC address = 00 0204
000045 F34A I6: ADD AL,*XAR0++ ; Add content of (VarB + 1) VarD address = 000205
; to AL, and add 1 to XAR0.
000046 F34B I7: MOV @VarD,AL ; Replace content of VarD
; with content of AL.
000047 F34C I8: ADD AL,*XAR0 ; Add content of (VarB + 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有美国导师,擦 美国导师瞎了眼了,   最基本的汇编语言都没学过,还研究dsp  ...

注意  我们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有一本书上说得很好,和我一样的新手可以读一读。     _C28 Instruction Set.pdf  可以网上搜一下,我上传不上来。

网友C:
替楼主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有美国导师,擦 美国导师瞎了眼了,   最基本的汇编语言都没学过,还研究dsp  ...

当我看到日本和德国的项目团队在一起开会,他们严谨的思维,冷静礼貌的语言,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真诚态度,深深触动了我。看到他们的产品,晚上回来我会自责和羞愧,我觉得我和我们的一些工程师拿10万RMB年薪而他们拿10万$年薪是理所当然的。
在此,我想说其实你并不知道我本科学了什么,不知道我直博会读什么方向,不知道我的导师是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读这个汇编有什么用,你就下此结论,合适吗?

网友D:
没有资料,怎么这么多人会有呢

网友B:
你读的什么  ??但凡通信,电子方面 自动化 神马的都会学单片机。你直博不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理论,还是习@@的中国梦。。。。。哈哈哈     开个玩笑  打击一下你  会活的更洒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我看到日本和德国的项目团队在一起开会,他们严谨的思维,冷静礼貌的语言,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真诚态 ...

你读的什么  ??但凡通信,电子方面 自动化 神马的都会学单片机。你直博不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理论,还是习@@的中国梦。。。。。哈哈哈     开个玩笑  打击一下你  会活的更洒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  我们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管理员   大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有一本书上说得很好,和我一样的新手可以读一读。     _C28 Instruction Set. ...

问题解决就好  你可以在回贴或发贴时点击高级模式   添加附件  点击添加成功的附加到文本区就可以了
将资料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读的什么  ??但凡通信,电子方面 自动化 神马的都会学单片机。你直博不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还是马克思 ...

材料呢,跨专业读大功率半导体制造,因为涉及到IGBT应用才读DSP程序。请永远保持清醒、谦虚和上进的心态!

网友E:
不要笑别人菜  如果你觉得菜的人比你还强 真应该马上反省自己

网友B:
哇 你好牛B  好厉害  我好崇拜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