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学习运放电路-----LM358问题

楼主(2013-07-06):
首先这个是几个基础问题。
小弟对模电运放部分不了解。刚开始学习运放电路。遇到问题了。请教下大家。

我想用单片机来采集电脑耳机孔输出的音频信号,我用示波器看了下输出的信号是毫伏级别的交流信号。

于是想到用运放来放大信号,然后再采集。由于之前没有用过运放,没有接触过模电运放,所以遇到疑问了。

我先用LM358搭建了一个电路,按照datasheet提供的电路来做的。
第一个问题,下面这个应该叫做直流同相放大电路吧。我实际验证通过了,可以对输入信号放大101倍。不过是直流信号。但是好像放到交流电路得改电路吧。这电路直接接上交流信号的话,会怎么样呢。

第二个问题,下图,一个是反向放大电路,另一个是同向放大电路。什么时候该用同向的什么时候该用反向的呢。这两种电路有什区别么,除了不同向。

以上电路图均来自ST的LM358 datasheet。

网友A:
1.单独放大交流信号,需在输入加电容隔离可能存在的直流成分;根据运放单or双电源供电以及放大倍数要求,决定是否需要偏置电压,如第二张图所示。
2.只知道同向放大输入阻抗比反向放大电路高。

网友B(2014-05-29):
刚在实验室看到这个芯片,原来是功放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