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复位电路分析

楼主(2013-07-06):
直接上图,小弟模电菜鸟,上图是51单片机复位电路,求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RST端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这样变化?顺便帮忙分析下此图中电容充放电原理,还有就是图中二极管的作用,请尽量分析的详细点,小弟模电基础比较差。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这个问题很低级吗?

网友A:
关于复位电路,建议楼主看下这篇帖子,介绍得很全面:
http://forum.**/thread/195889/1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B:
那个帖子把RC说得基本清楚了,二极管在系统掉电期间给电容提供快速泄放通路,否则遇到系统电源闪断的情况,可能无法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把RC说得基本清楚了,二极管在系统掉电期间给电容提供快速泄放通路,否则遇到系统电源闪断的情况, ...

还是没看懂突然断电电容是怎么通过二极管快速放电的?

网友B:
掉电的时候,VCC和GND是短路的,你把两者连起来,看电容是怎么放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时候,VCC和GND是短路的,你把两者连起来,看电容是怎么放电的呢。

掉电了,VCC和GND也不应该短路吧?

网友B:
没有电的电源,相当于是短路的,建议楼主先接受这个观点,以后再慢慢理解。:P

网友C:
好像记得是51是RST引脚超过2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就会复位,
所以复位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就是为了在系统上电的第一时间RST引脚为高电平,使51复位。
在一段时间后(时间是由RC的值决定的)回复低电平,系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的电源,相当于是短路的,建议楼主先接受这个观点,以后再慢慢理解。 ...

好吧,只能先接受,再慢慢理解了。谢谢!

网友D:
怎么放电啊,电流方向好像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的电源,相当于是短路的,建议楼主先接受这个观点,以后再慢慢理解。 ...

您好,再弱弱的问一下,电源突然断电不是也可以通过电阻R1放电吗?为什么通过二极管放电会比通过电阻放电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再弱弱的问一下,电源突然断电不是也可以通过电阻R1放电吗?为什么通过二极管放电会比通过电阻放电 ...

人家又没有说不能通过电阻R1放电,4楼说的是“给电容提供快速泄放通路”,意思就是比通过电阻R1放电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又没有说不能通过电阻R1放电,4楼说的是“给电容提供快速泄放通路”,意思就是比通过电阻R1放电更快 ...

maychang老师,是不可以这样理解,二极管加正向电压时的阻抗相对于R1来说小得多,所以通过二极管放电更快。还有一点疑惑就是为啥一上电,RST端是5V,然后才慢慢减小到0V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是不可以这样理解,二极管加正向电压时的阻抗相对于R1来说小得多,所以通过二极管放电更快 ...

“二极管加正向电压时的阻抗相对于R1来说小得多,所以通过二极管放电更快”
是。

“为啥一上电,RST端是5V,然后才慢慢减小到0V的?”
在长时间断电之后电容两端电压为零,上电后瞬间仍为零,电容通过R1充电两端电压指数增加,需要时间的。具体计算这里在键盘上敲不出来,看电路分析等教材,一阶电路部分。
当然,电容通过R1放电也需要时间,但这段时间我们希望尽量短,否则2楼所说“闪断”即很短时间掉电(大体上可以说是短于电容通过R1放电时间)发生时,单片机不能正确复位。所以才加上二极管。如果不会发生“闪断”,那么这个二极管就没有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只能先接受,再慢慢理解了。谢谢!

电源所承担的负载不会只有单片机一个芯片吧?总是有很多接口和外围电路的,而且这些接口和外围电路消耗电流比单片机要大。
那么断电后,这些接口芯片、外围电路等等仍然要消耗电流,等效于阻值相当小的电阻,比R1要小得多。例如外围电路耗电50mA,那么等效于100欧电阻负载,仅为R1这个10k电阻的百分之一。对电容放电来说近似当成短路,完全可以。即使没有任何外围电路,光是单片机自身消耗电流,已经可以当成比R1小得多的电阻。

网友F:
加一复位芯片吧!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所承担的负载不会只有单片机一个芯片吧?总是有很多接口和外围电路的,而且这些接口和外围电路消耗电 ...

明白了,谢谢maychang老师分析得这么细致。

楼主:
谢谢wuyansky、NE5532、maychang等各位老师的详细分析,现在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