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如题,Q2可以不加偏置吗?

   应该这样问:Q2的B-E间可以不加电阻吗?

网友A(2013-07-07):
理论是可以的
实际上强烈建议加,否则关不住,一点干扰就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可以的
实际上强烈建议加,否则关不住,一点干扰就导通了

我觉得也是这样

网友B:
Q2不加偏置,Q1就不是开关管了,功耗会有多大?

网友C:
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