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06):
请问为什么Q5会发烫严重,M+是接直流电机的正电源,其中XXV是220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源。最先一样的原理图画出来不同的pcb板就发烫严重多了,是PCB走线的问题吗?

网友A:
驱动的问题。

网友B:
频率高的话与走线有关,如果频率不高几十K,引出导线不太长的话,应该驱动波形、Q5选型的导通电阻,Q5与Q6有没有同时导通的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的话与走线有关,如果频率不高几十K,引出导线不太长的话,应该驱动波形、Q5选型的导通电阻,Q5与Q6有 ...

工作频率为10K ,VO1和VO2是一个PWM取反出来的,应该应该不会同时导通的,Q6不会发烫,有没有可能是Q5里的二极管造成的发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问题。

请问你说详细点吗?

网友C:
VO1,VO2的驱动电压分别是多少?波形情况?

网友D:
这个原理图不会有问题,可能是实际中有问题。元器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测一下Q5的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1,VO2的驱动电压分别是多少?波形情况?

你好,上次的问题是新买的管子质量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Q5的栅极电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理图不会有问题,可能是实际中有问题。元器件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