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如何实现负压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3-07-07):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电源输入12V,图中两个芯片一个是正压LDO,一个是负压LDO,我用来产生+-5V,这个应该没问题。但我的问题是,我还有两个12V供电的电机和一个功率较大的电阻负载(60W)要靠12V来供,这个电源系统应该怎样来处理呢?我本想用电荷泵来实现-5V,但电荷泵输出纹波偏大,这个双电源是供模拟部分的,所以不考虑了,我的积分不多,就不給分了,谢谢大家!

网友A:
12V电源的功率足够就可以了,跟负压关系不大吧

网友B:
楼主难道怕12V电机干扰到你的5V?
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你负压需要多少电流,搞个12进 隔离正负5V的模块,价格也不贵的
另外,你图中的LDO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用图上的双电源方案,那地电位就相当于被抬高到12V的一半了,无法得到12V了,我不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一个笨方法,用buck来产出-12V,再供图中电路,这样是不是有点多余啊?另外回jjj版主,图中的正负压芯片是TI的TPS7A3001和TPS7A4901,我还是在21IC闲逛的时候看到这两个片子的呵呵,低频PSRR能到100dB

网友C:
本未倒置!…12V只管用,另搭个开关电源隔离:输出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