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07):
MOS管上下管的驱动波形都是正常的,但是接上电机后管子温度高。
小占空比电机转不起来,但用现成的模块板子能驱动(相同小占比的情况下)
请问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导通度不够或是管子用小了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好早啊,把圖貼出來看看

楼主:
j j 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

ce能说具体问题出在那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

能能说具体点问题在那里吗

网友D:
MC1~MC4是多大?对MOSFET快速驱动不利吧?

楼主:
       152的
Vgs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1~MC4是多大?对MOSFET快速驱动不利吧?

波形都 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与MOS关系大不呢,

网友E:
1,在小占空比的情况下的,VGS驱动边沿(上升沿 下降沿)的图,上下桥臂波形贴出来。
2,你用的模块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在小占空比的情况下的,VGS驱动边沿(上升沿 下降沿)的图,上下桥臂波形贴出来。
2,你用的模块型号是 ...

上沿和下沿
接电阻负载时和驱动波形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在小占空比的情况下的,VGS驱动边沿(上升沿 下降沿)的图,上下桥臂波形贴出来。
2,你用的模块型号是 ...

MOS用的是IRF640

网友D:
死区的问题注意到了吗?2101没有所谓的“cross-conduction prevention logic”,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区的问题注意到了吗?2101没有所谓的“cross-conduction prevention logic”,注意一下。 ...

我只给一交叉臂的信号,如我要给另一交叉臂的信号话,中间我有几秒的延时等待,才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区的问题注意到了吗?2101没有所谓的“cross-conduction prevention logic”,注意一下。 ...

电机驱动桥一般用什么芯片

网友B:
死区用程序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桥一般用什么芯片

2101就行,但是你给它提供的驱动信号要保证上下桥臂不同时导通。同一系列的其它芯片有自带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01就行,但是你给它提供的驱动信号要保证上下桥臂不同时导通。同一系列的其它芯片有自带这个功能的。 ...

有没有相关的电路给参考一下。

网友D:
这是2101的典型电路,和你的不太一样。多注意上桥臂的驱动问题。
按#19楼说的用程序调。你这个应该是有刷直流电机控制吧?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网友F:
LS的朋友说的对!
你要用半桥驱动器,它硬件保证上下mosfet不会同时导通。
你将2101换成半桥驱动器即可,电路不需要修改。
用半桥驱动器,你可以实现能耗制动或者反接制动,用PWM调速也方便。
型号自己到IRF官方网站去查。

驱动直流电机,一般用两个半桥驱动器组成一个全桥驱动器。

2101是高端+低端驱动器,做全桥不方便。
如果软件错,会损坏硬件,最好不用。

更简单的,用一个IC搞定,比如MC33886,MOSFET内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沿和下沿
接电阻负载时和驱动波形基本相同。

通过你测试的波形可以看出,你的边沿都没有问题。
那么你检查以下几个地方:
1,自举电容MC12,MC13,参数?
2,你说你用IPM模块的话,就可以在小占空比情况下,驱动电机,那么你采用的IPM模块是什么?内置MOS器件与你现在选择的MOS是否一致。
3,另外MC14,MR9可以去掉。否则损耗会增大。
4,贴一段时序波形上来,比如两个下桥臂的VGS,我要看一下你的死区时间是多少?

楼主:
我只给了交叉桥臂的信号,所以死区时间因不是问题。

楼主:
MC12,MC13  1uF和10uF的都试了的

网友G:
关键是IRF640的问题,内阻太大,换IRF540,或者75N7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IRF640的问题,内阻太大,换IRF540,或者75N75.

你以前遇到过这问题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给了交叉桥臂的信号,所以死区时间因不是问题。

交叉桥臂信号如何驱动了电机?

网友H:
管子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发热时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