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的绝对地址宏__at到底怎么用呢

楼主(2013-07-07):
    前一段一个项目中用到了远程升级,本人也对IAP很感兴趣,于是开搞,主芯片是LPC2138,刚开始什么都不懂,2周后终于有点思路了。

        进入正题:我的下位机IAP程序分四部分,LPC2138 falsh 有500K,共27个扇区,分别是0-26,所以我的程序中是这么设计的:跳转程序(从默认地址开始存放,上电后首先执行),bootloader位于扇区1,用户程序区(扇区2-扇区12),程序备份恢复区(扇区13-扇区25),扇区26首地址存放一个跳转程序用到的标志。我用一整个扇区(4K)来存放一个标志(PrmRun)确实很浪费,主要是没有办法,因为NXP Flash的最小操作单位是扇区:Q

        程序分区存放我已实现,主要是利用了分散加载机制中断重映射,其他没什么特别的。总体思路是,跳转程序中去指定地址读取跳转标志,然后据此跳转(是用户程序区还是备份恢复区)。bootloader 利用IAP来升级用户程序区,如果更新成功就更新跳转标志PrmRun=1并跳转到用户程序区执行,如果多次失败就跳转到备份区,然后更新跳转标志PrmRun=0以告诉系统下次上电后仍然运行备份程序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地址的绝对定位问题,因为26扇区首地址为0X0007C000,查看资料,MDK可以使用absacc.h中的__at宏,于是在bootloader中我这样定义了一个变量  INT32U PrmRun  __at(0X0007C000); 然后程序中当IAP升级成功时,就改变此标志为1, 我是这样搞的:
  PrmRun = 1;//默认为0 编译OK,但是当程序执行时就跟死机了一样,注释掉这句,OK,进入调试发现,这样操作会引起预取数据异常,为什么呢?如果这样操作本身有问题,那怎么来实现我的功能呢,即在26扇区首地址的数据可以随意更改,求解答,先谢了,读取很简单,利用指针定位即可
:hug:

楼主:
补充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假如上面这句代码是这样的:INT32U PrmRun  __at(0X0007C000) = 1;大家知道编译后的RO有多大吗,有496K,就是说,大小就等于扇区0~扇区25之和,我试着下载,果然特别大,烧写了半分钟,我查看内存,在0X0007C000地址上确实按照小端模式存放了00 00 00 01这样四个四节,但是后面还紧跟了几个数据,很奇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字体是红色!!!

楼主:
INT32U是 unsigned int的宏定义 忘了说了

网友A:
在0地址放一个字节,在512K处放一个字节,实际有用数据只有两个字节,但如果要把这两个数据合并成一个镜像的话,就有512K大。
中间的都是填充。

建议使用指针直接指向目标地址,这样就不会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0地址放一个字节,在512K处放一个字节,实际有用数据只有两个字节,但如果要把这两个数据合并成一个镜像 ...

哦,flash用指针可以任意读取,但是不能直接写,只能通过调用IAP命令

网友B:
我用AT91芯片是直接跳到内存中去烧写FLash.不分什么IAP区,用户程序区~

网友C:
到官网下载一个IAP的例程,读懂,再修改……

网友D:
建议不要使用绝对定义地址的方式

网友E:
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帖子了,楼主是不是多版块发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使用绝对定义地址的方式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F:
真能折腾.
首先 __at 不是宏, 是个编译指令吧
这个东西很好用, 但是要配合芯片你的程序的地址安排情况, 不要随心所欲地设置地址哦

网友G:
在STM32上用IAP,实现过代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T91芯片是直接跳到内存中去烧写FLash.不分什么IAP区,用户程序区~

: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能折腾.
首先 __at 不是宏, 是个编译指令吧
这个东西很好用, 但是要配合芯片你的程序的地址安排情况, 不 ...

求详细说明:handshake

网友F:
INT32U PrmRun  __at(0X0007C000);

你不能也直接定义一个指针, 而不用直接定义变量在那个地址.
具体参考库函数里那么多外设的定义方法

网友H:
t_EEPROM const volatile eeprom __attribute__((at(SEL_EE_PAGE_OF_EFM32*SIZEOF_EFM32_EE_PAGE))) = {